装饰螺纹线

楼主(2010-12-29):
请问各位solidworks装饰螺纹线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在插入菜单里找到个注解就能看到你要找的装饰螺纹线了.

网友:
工具栏,插入注解里面就有!!!!!!!!!!!

网友:
选择要装饰的面-----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楼主:
呵呵,知道了呀,谢谢

网友(2011-04-09):
你先打开选项,里面有个文档属性,然后点出详图,把装饰螺纹线打上钩,然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