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齿条质量如何?请推荐几个品质信得过的厂家

楼主(2010-12-29):
有国外客户要采购齿条。 所以想问一下,国产的齿条质量如何,是否可以出口? 最好能推荐几家口碑好 质量好的齿条厂家供参考。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小型精密齿条,现在都是用进口的,比如火焰切割机的,我就用进口的,国产的精度不够,齿面耐磨能力也很差,
大型的齿条,比如推钢机的,都是设计以后做非标的,大型重机厂的,做的就比较好,几大厂都还可以,只是很贵,小厂的就没法说了,坯料质量就非常差,只能凑合用,
出口的,得看图纸了,有批量,可以单独定批量,单独找厂家做,专人盯着,质量也行,我就是这么玩的,但首先得看图纸,研究成本,分析了才知道怎么玩,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朋友!请问能否留个QQ进一步交流

网友:
没有QQ,有问题直接交流就很好,请开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