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汇流板的用途

楼主(2010-12-29):
在气动控制上我看到一排电磁阀集中在一块板上,查了下是叫汇流板。请问汇流板有什么用途?

网友:
可以集中供氣和排氣

网友:
我觉得应该和液压阀的集成阀类似。把很多气阀通过汇流板集中安装。完成指定的气路动作。便于维护与安装调试以及检查。

网友:
名词第一次听说,学习ing.......

网友:
和液压油路块的道理、用途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名称已经告诉你它的用处啦.

网友:
其实明确的是几个瓶装的气源,统一放到汇流板上,一个一个的使用,用完了就关闭了,方便使用的,统一更换。

网友:
就像液压里面的集成块,多个气动阀安装在一个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