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泵出现不能工作的情况?

楼主(2010-12-29):
如图可看见一个手动泵的简易结构图,手动泵拉起,油箱中的油液通过单向阀进入手动泵;压下,手动泵里的油液通过单向阀压入输出缸。2级单向阀均由钢球构成简单球阀,且第2级单向阀上有回复弹簧。阀线是通过锤子击打钢球产生,而基座材料为球铁。

现在的问题有:

      1,这个结构在经过运输、长时间的储存后会出现不能工作或者输出缸输出速度不如先前的情况,原因应该是内部有气。我们的处理是对结构内部,主要可能是手动泵内部进行排气,可以使这个结构重新起作用(排气的动作是打开输出缸的释放阀,然后较高频率的来回操作手动泵若干次)。但是,没人愿意或者没人会这个动作。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才能不让人进行排气而可以直接工作?气是如何产生的?能否避免?(我以为在工作状态下直接来回操作受动泵就能使内部气跑入输出缸,但事实上几次动作后问题依旧)

      2,这个结构在长时间放置不使用后,再使用,发现无法工作,原因可能疑似是钢球和基体之间发生粘连或者锈蚀,导致球阀无法开启,早成无法工作。在拆下来的钢球上,发现阀线部分接触处相对有道白痕,而其它部门则有点变黑。钢球是标准件,基体是球铁,油液是13号机械油。这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不能工作)?

烦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毕竟这里在工程上面的问题比较多,而在手动的简易的方面似乎没什么涉及,我表示非常感激哈!

同时,新年快到了,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A:
个人觉得问题点应该是:这个手动泵是柱塞结构,而柱塞泵的话应该都有个通病,就是自吸性能差。你放置一段时间后内部管路油液渗漏一部分后,形成半真空状态,自然不容易打出油液来。
况且是简易手动泵……
其中的问题:你用球铁做基座材料,换用铸铝的材料试试,可能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两个钢球的作用其实就是两个单向阀,但是由于球和阀座都是金属材质,长时间使用会造成表面磨损,进而单向阀密封不严,泵油能力下降
我感觉是单向阀的密封问题,当需要截止时无法做到完全截止

网友:
单向阀,特别是没有弹簧的哪种0压力开启的,在使用时存在方向问题,钢球不在正确位置,没封住。

网友:
邮箱和手动泵之间加一个截止阀,不用时关闭,用时打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大力支持,我先研究下,再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下,如何改善我的结构?如何提高自吸效果.在内部有气或者其它因素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自我修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nbmhls.com/news.html 里面的资料,或许对你会有所帮助喔

看了下,一些关于那个泵的维修和一些基础知识,但感觉泛泛,似乎对我帮助不大.不过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问题点应该是:这个手动泵是柱塞结构,而柱塞泵的话应该都有个通病,就是自吸性能差。你放置一段时 ...

我这里也有铝基的基座,但也有很多种可能会使气进入其内.如果进气不能避免,那么能否让柱塞泵自我修复,将空气排 出来?

另外,您说到的半真空状态,当我的柱塞泵下压时,是不是可以把泵内的剩余液体压出,接着提起的时候,把油箱里的油液引进来?我不是很懂,可否麻烦解释下?如果我的想法不靠谱,有什么办法的改进能使得结构往我的思路靠?谢谢了

网友:
“柱塞泵下压时,是不是可以把泵内的剩余液体压出,接着提起的时候,把油箱里的油液引进来?”

实际使用中做不成这种效果,原因是自吸性能不好,而不是压不出来的问题。

网友A:
其一:两个单向阀之间的容积尽量的小,减去不必要的空间;
其二:将油箱的位置抬高,油箱出油口要想办法比泵吸油口高;再者可以给液面施加一定压力……
以上两法可以提高自吸能力。
再或者你的空间足够的话,在某段管路上接一个接口,待打不出油的情况出现后,从这个接口往里面灌油进去即可将空气排出。
还有如果你那个是铝基的阀座,你要查看一下吸油口单向阀那个位置的加工有没有问题,这里一般情况下会出现问题……

网友:
看起来就像气筒,一个原理

网友:
在现场经常碰到手动油泵不工作的现象,特别是放置一段时间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一:两个单向阀之间的容积尽量的小,减去不必要的空间;
其二:将油箱的位置抬高,油箱出油口要想办法比 ...

感谢旺旺狸提供一些思路,在做结构的时候,我也是尽量的使泵和油箱之间油路短些,大些,不存在小于90度的夹角等.但往往受到空间的局限,往往会存在一些妥协。对于第一点,我倒是没怎么去考虑它,我会尝试下,但也只能适当的减小(加工水品啊);对于第2点,由于空间限制,目前的油箱是和泵基本平行的,而且似乎没有高度位置去移动。。。

网友:
再给你提个方法试一下,你可管路上装一个排气阀试一试,

楼主:
增加结构的话,我也认同。但有一点,不能增加操作人员工作复杂性。增加截止阀/排气阀,全是要手动操作的吧?我这个结构的东西很普遍。有老外问,为什么国外的不需要排气?我无语。换过来说,加了其它的一些装置。老外于是乎又会问,为什么国外的不需要这些附加动作。。。

感谢楼上大哥节假日不往关心小弟,在这里谢谢了。同时祝新年快乐!

网友C:
楼主可以拿个机床的润滑系统的手动油泵研究一下

网友D:
油箱和手动泵之间加一个截止阀,不用时关闭,用时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外,我无语了……他为什么不会自己想啊!呵呵

网友F:
来学习下,我这里用的也是手动泵,但是没有出现这个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来学习下,我这里用的也是手动泵,但是没有出现这个状况,

我向您学习,求结构简图...

楼主:
如果油箱有一定高度,那么没什么问题,但不能呀....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箱和手动泵之间加一个截止阀,不用时关闭,用时打开。

前面我回复过,人家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拿个机床的润滑系统的手动油泵研究一下

您是第2个让我看这方面资料的了,谢谢您。前几天我也找了下,很不幸的是,只看见外部结构,却没有内在结构。。。也许您/您们知道的可以给我个联接,谢谢了!

网友:
这个就是像楼主的原理图一样

网友:
给你两张图参考一下

楼主:
看的不是很明白,下面吸油,边上通过快速接头供油?

如果是这样,没看出有什么优点呀.....

还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