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不锈钢管怎么加工

楼主(2010-12-29):
现在有100米长的1/16不锈钢管(内径0.7),需要加工每根是82毫米长,并且切口不能有毛刺,应该用什么方法加工,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见的少了,水刀是什么啊!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有一种无毛刺金属管材切割机,你可以到网上了解一下。

网友:
电火花或者线切割那?这俩行不?

网友:
用线切割一次切N根,应该比较容易成本也低

网友:
1.5875mm粗的细管,扎成捆,用线切割切断没有毛刺,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要是大点龙九就有专机玩,这么小,玩不了,惭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