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公差只有10丝的 内八角 怎么加工?

楼主(2010-12-29):
如图中 这种内八角 只有10丝的公差 , 深度30 如何加工? 冷镦的能达到要求吗?分两次加工

网友:
加工要求要在图纸上标明,而且要把图发全别人才能为你出主意.

网友:
是通孔吗?通孔的话可以用线切割

网友:
五楼的说法可以嘛!

网友:
量大通孔的话订制拉刀拉。。。。。。

网友:
提供主要参数才能帮这个忙啊

网友:
是做一个吗?
铝的还是合金的?

网友A:
关于这种零件,材料一般采用45号钢。是自动阀门的一个配件。它的学名:气动执行器-转轴。
目前在国内许多工厂,基本都是采用热扎的方式。出口件则是采用插削方式加工的,因为0.1mm的精度必须采用插削。
国外的工厂,均采用在高强度的车床上插削完成的。

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我司的意大利机床,但是价格过高。如果产量不大,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种零件,材料一般采用45号钢。是自动阀门的一个配件。它的学名:气动执行器-转轴。
目前在国内许多工 ...

恩 果然高人,就是这样个东西 量大 年产10W左右

楼主:
具体见这个图纸 和实物图

楼主:
有人吗 有人吗?有人吗 有人吗?

网友B:
10WAN件,上拉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WAN件,上拉床嘛。。。。。。。。

。。。。。。。不是通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邮箱:yangbo021@hotmail.com

yang_bo@henko.net.cn

1123401392@qq.com

楼主:
我顶 ..........................高人出现啊

网友:
电火花加工可行吧?45号钢吗?用电火花应该可以!

网友:
量小可以电火花,量大用电火花会死人的

网友(2011-12-22):
热轧之后插吧,没有便好的工艺了,再就是铸模后插。

网友(2012-04-05):
说说明白点撒。哎。。。

网友:
用加工中心+分度盘也可以插铣,就是效率没有拉刀高,但是拉刀只能用于通孔,而且价格昂贵。

网友:
线切割 电火花 插床 拉空

网友:
一流的精铸可以达到该精度吗?

网友:
先打孔。再用冲床。0.1应该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