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附件铣头,哪样轴承组合要好?

楼主(2010-12-29):
龙门铣附件铣头--拿样轴承组合要好?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没有排轴承的那一端?

网友:
要看什么样的附件头,直角头,万能头,延伸头,扁铣头,拐直角头,都不一样的,
还可以看加工工件的要求定做,加工的工件的材料、形状、装夹方式都会影响到主轴轴承的分布,主轴转速不一样,主轴轴承分布也不一样

网友:
首先,你上面的轴承布置就不妥,轴向受力由螺钉承担。如果轴在此被限位,热伸长时就改变了加工深度。

楼主:
要是下面的轴承布置能解决轴的轴向受力岂不很好?我就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轴承会使此轴的旋转精度更好,

网友:
两种常规布置
1.只布置两个园锥滚子轴承,方向如你图所示;
2.最下面一个双列滚子轴承,接着两个端面轴承,上面一个深沟球轴承;
其实就是主轴的形式。

网友(2013-05-29):
楼主是做附件铣头的吗?我们这边打算定做几个铣头,不知道能否合作?

网友(2013-07-27):
看您设计多大的功率扭矩,多高的转速。一般就用15°或25°的角接触球轴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