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管缩管的目的是什么? 灌粉后不可以直接使用吗?

楼主(2010-12-29):
电热管缩管的目的是什么? 灌粉后不可以直接使用吗?

网友:
缩管主要是为了提高传热能力与效率,缩管设备的好坏直接影响产品的功率密度,灌粉直接使用,电加热管的寿命很短,功率密度比较低,
我给外资生产这个典型东西,镍基合金管(英可隆系列的)、高级进口无水氧化镁,导线及电热丝也是进口的,装粉以后轧拔,是德国性能的85-90%,

有技术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
某公司电热管生产工艺流程
    一、切管(下料)
    二、倒角(去毛刺)
    三、洗管
    四、压装实心堵头
    五、绕线
    六、点焊(氧焊)
    七、入粉(关键重要工序)
    八、缩管
    九、车两头
    十、退火
    十一、弯管
    十二、焊接
    十三、封口
    十四、表面处理
    十五、最终检验
    十六、打标记:按生产令要求进行。
    十七、包装入库

网友:
这个和换热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