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器,选用星形线接法还是三角形线接法?

楼主(2010-12-29):
  对于电加热器,是选用星形线接法还是三角形线接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主说的是加热管吗?星形与三角形就是线电压与相电压,主要取决于你用的加热器额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加热管 说明书上都有说明的  220V 星型   380V 三角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啊,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连成三角型也可以连成星型,同样的单根电加热管接成三角型要比接成星型功率大三倍,现在知道怎么连了吧。

网友(2011-03-21):
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接?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