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附图,我想一次打扁,冲孔,分断

楼主(2010-12-29):
如附图,我想一次打扁,冲孔,分断。请问大侠可以吗?

网友:
看你材料了,材料性能允许就可以,泛泛说,没有办法说,
材料性能次,边部肯定要裂,加热以后可能有内部凸出,
但用冷镦类的材料,肯定没有问题,但这类钢管很少,要订货,

网友A:
第一 什么 材料不知道 。太硬 的材料是不可以的 第二  看你床子的吨位 。 小吨位 的 是不可以的  如果都具备就可以下来

网友:
可以做到,模具复杂一点罢了。模具工作的时候,也是闲压扁,然后压住不动,模具继续运动,充出孔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是一般的冷轧板材料,是很软的一种。

网友B:
中间突出部分是成型吗,好像不好成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 什么 材料不知道 。太硬 的材料是不可以的 第二  看你床子的吨位 。 小吨位 的 是不可以的  如果都具备 ...

谢谢帅哥。压扁没问题,但冲孔和切断我不知道怎么做出来。如果压扁用压料板利用弹簧力可以吗?还请帅哥指教!这个模具结构要简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突出部分是成型吗,好像不好成型吧

中间我画的是一个切断示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知道你是一出二的,我是问每个中间内部那四条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是一条圆管打扁成那个形状

网友:
照我看应该是可以的!
                 先压  再二次冲孔  问题不大!  但程序要设定好!!

网友D:
完全可以一 次做出的。模具可以分两种做法,一 种是先成型后继续压住,上模继续下行,冲完孔。二种是级进模,就是第一 步成型,跳步后(第二步)冲孔。关于模具体怎么做,就看你自己去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一 次做出的。模具可以分两种做法,一 种是先成型后继续压住,上模继续下行,冲完孔。二种是级进模 ...

谢谢你的回复!第一种先成形后,上模继续下行,就行不动了。第二种可以,但我打算用一条管子,成形加分断的。第一种你能帮我画一个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
第一种 下模继续下行要做个转向结构才能保证 但相对复杂
第二种 分步简单些 但模具较长 楼主自己定夺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用弹簧力大一点的压料板压扁行不行?

网友:
这个可是很专业的啊,我看还是找专业的厂家看看研究一下为好,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