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氏硬度计,请教

楼主(2010-12-29):
毕业设计,不知道老师怎么回事,我在网上选的课题让他实际换了 说让我搞布氏硬度计的工作部分的设计,问题是我对布氏硬度计内部结构不了解啊,网上也就只有卖这个设备的,至于内部构造怎么都不知道啦,图书馆也没相关书籍,难道我要找个布氏硬度计拆开看看??到哪里找啊

网友:
你去把你那个老师揍一顿,下次他就不会出这么变态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揍一顿,我就毕不了业啦,不管咋样我得把这个搞出来吧

楼主:
各位给出个主意啊........................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布氏硬度计很简单,就是用一定的压力把一个钢球压到材料表面,然后用带刻度的放大镜测量压痕直径,对照列表就可以得出硬度

网友:
找老师换个课题吧,现在老师真他妈的变态

网友:
要应付,找台硬度计,测绘各个尺寸,出图,凑计算过程!

要好好搞,那就先搞清楚硬度概念,测试标准,流程,然后根据要求计算强度,刚度,校核,设计外形,出图。

这个真没什么难的,无非就是机架和加载机构(杠杆和螺旋机构)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先去问你的老师,看看他知道不?他都没有教你这方面的那是他的过错,去学校教务处投诉他。不要害怕毕不了业,赤脚的不要怕穿鞋的。现在的庸师可以害一群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个硬度计还真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带学生毕业设计,也不是自己教的学生

网友:
     对于这样的毕业设计,我认为你首先把与课题相关的概念理论弄清楚。然后,根据这些概念和原理提出自己的设计思路。而后,根据你的设计思路一步一步的设计画图计算。最后,总结设计,完成设计。而在这个过程中,要反复的思考,不懂的就去查资料,问你的教员。这样下来,你会有几人的进步。如果,一开始就要相关的图纸和设计范例,修修改改。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收获。要看你自己的态度了,要是应付毕业,可以找一份范文修改修改就可以了。如果你自己独立完成的话,不好听的一句话:你可以踢你教员的屁股了。相信他给你这个课题的时候,他也并不是了解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指导老师我看也是不怎么了解,他一个人带十来个学生,难道每个都了解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晕,理工科大学必备实验仪器之一啊,看你的设计课题,必然是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这几个专业的,
怎么不容易找?就是材料学院,物理学院都有这个东西的啊

网友:
查找它的构造和原理应该不难,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学校应该能免费下载)、专利库,然后找一下相关厂家的样本和使用手册,一搜肯定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