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JP3000型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装量的调整

楼主(2010-12-29):
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作为制药行业的
一种定型设备,近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硬胶囊剂的生产
工序,该设备能满足胶囊套合后密封性好、操作简单、胶
囊上机率高、装量准确、大产量、清场方便等生产要求。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调节装量时受影响的因素较多。
通过几年来的使用,我们对该型机器有了较深的了解,
下面对该型号设备充填装量控制方面进行探讨。
1 全自动胶囊充填机概述
NJP3000型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胶囊回转盘共有10
个运转工位,计量盘共有6个运转工位,如图1所示。机器
运转时,在第1、2工位上胶囊料桶内的胶囊通过2个胶囊
漏斗逐个地进入2个送囊板内,先由水平叉推至校正座
外端,再由垂直叉及真空吸力顺入模孔中,在真空吸力
的作用下将帽、体分离;第3工位在轨道的作用下,下模
块下降并向外运动;第4工位充填,计量盘中的药粉经过
5次充填压缩后推入胶囊体中;第5工位作为增加微丸或
片子灌装装置的预留工位;第6工位用吸尘管路将帽体
未能分离的残次胶囊剔除;第7工位下模块向内运动并
同时上升;第8工位锁合推杆上升使已充填的胶囊锁合;
第9工位将锁好的胶囊推出、收集;第10工位吸尘机清理
模孔后再次进入到下一个循环

2 影响充填装量的几大因素
2.1 充填物的物理特性对充填量的影响
充填物的堆密度、水分、流动性(休止角)等都会对
装填量产生较大影响。我们通过对几种充填物堆密度、
水分、流动性等因素对装填量的影响进行比较,其结果
如表1所示。从中发现:堆密度、水分过大,在计量盘厚度
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充填量超重无法调轻;堆密度、水
分过小,强行调重(加大充填粉剂压缩量)又会引起粘
冲;物料流动性差会导致计量盘内的充填物不均匀,充
填量偏差大。
表1 充填物物理特性与装量精度对照表
充填物
代号
堆密  度/%    水分/% 休止角/°    剂量盘厚   度/mm   充填精   度/mg
1#充填物(标准物)0.504  4  2.5  51.01  13.90   180
2#充填物0.602 3 2.8 50.25 13.90 205
3#充填物0.389 2 2.3 52.98 13.90 161
4#充填物0.498 9 1.9 47.20 13.90 173
5#充填物0.527 5 4.3 52.73 13.90 198
2.2 计量盘厚度
在充填物物理特性一定的情况下,装药量的大小主
要由设备中计量盘的厚度确定,计量盘厚度要根据充填
物的粒度、流动性等因素来选择调试。作为一种判定标
准,可以用现有充填物直接测量单个计量盘孔的装填量
以确定计量盘的厚度是否合适。
2.3 计量盘内物料堆积厚度及均匀度
物料堆积厚度均匀才能保证计量盘充填药柱精度,
确保单粒偏差受控。通过调整药粉高度传感器的位置和
灵敏度可以控制物料堆积厚度,堆积均匀度可以通过刮
粉片的位置来调整。调整物料高度传感器时,松开图2所
示中的夹紧螺钉,上下调整至合适高度。传感器上部的
螺钉可以调节它的灵敏度。
2.4 计量盘与密封环间隙
计量盘与密封环间隙过大会引起跑粉严重,药粉甩
入下模,导致装量差异。计量盘与密封环间隙过小,又会
加重机器的负荷。一般将两者间隙调为0.03~0.08 mm
之间,物料颗粒大时,间隙可调大些,如图3所示
2.5 计量盘与弓形件(分粉器)的间隙
弓形件(分粉器)的作用是刮匀6号站的粉柱,计量
盘与弓形件(分粉器)的间隙过大会出现装量差异。一般
将其调为0.04~0.1 mm,如图4所示
2.6 6号充填杆进入下模块深度
图5是药柱预制及充填过程,其中6号充填杆是将粉
柱冲入下模块,充填工位时,6号充填杆不进入下模块,
药柱无法顺利进入下模块,导致装量差异。如果6号充填
杆进入下模块深度过深,胶囊回转盘运行时不能完全脱
离下模块,有刮伤下模块和充填杆引起撞车的危险。合
适的入模深度,药柱可以顺利进入下模块,又不会刮伤
下模块和充填杆,这一点十分关键。可以通过调节6号充
填杆的限位块厚度调整入模深度,同时,调整充填杆锁
杆提升座的动作时间,确保6号充填杆下边缘离开下模块
上边缘0.1 mm左右胶囊回转盘开始转动。NJP2000型全
自动胶囊机在刚开始调试时始终控制不好装量,按照这种
方法调整后,达到了满意的效果。

以上几点是笔者通过几年对NJP3000型全自动胶囊
充填机调试维修总结出的影响装填量的一些因素。通过
对这些因素的控制,使设备运行精度得到了良好的控
制,设备充填完成的胶囊填充体能够满足产品质量的要
求。另外,机器自身震动、计量盘跳动大、下模块与剂量
盘对位不齐、生产转速也会影响装填量。此需要在日常
的设备维护中尽量予以控制。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期待楼主继续

网友(2012-07-06):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

网友:
原文来自百度文库

网友(2015-06-26):
写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