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外圆磨,跳动不稳定---请教

楼主(2010-12-29):
我现在所加工的产品:轴杆,规格尺寸、526㎜×30㎜

问题描述:

该产品热处理要求(调质)HRC 28~32度  热处理后校直,上外圆磨 。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是在上外圆跳动不稳定  跳动要求 0.05㎜  合格比例在30%左右   不知道原因出在什么地方,求高手帮助。

网友:
调质,校直后重新打或研磨中心孔。
磨床精度?

网友:
拿到无心磨床去磨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中心孔或者顶针有问题。可以修磨中心孔和顶针。还有就是主轴跳动过大。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高手,轴要求直线度0.05㎜  工艺也是先外圆磨然后无心磨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楼主:
磨床是2009年08月份购买的  重庆磨床厂  1420  750

网友:
说实话,你的问题说不是很清楚
该机床做其他活好不好
不好,找机床原因
好的话
中心孔在调质过程中圆度没了,要重新研磨
中心孔应该调质后再打
跟主轴跳动大没关系,外圆磨是双死顶
你那活看你说的尺寸数据,刚性还是可以的
轴要求直线度0.05MM,这个基本上是车床的要求
砂轮上面跑一遍,火花均匀的话,闭着眼睛都有一丝左右的直线度

楼主:
古董1883    谢谢你!你说得很正确,我不是很懂技术。但是员工反应我又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要寻求高手的帮助。总的来讲。就是火花不均匀。其他的全部检查了。是我表达不清楚。请见谅。

网友:
无心磨能做到0.02——0.01
我看规格有点像活塞杆

网友:
应该是两端中心孔不同轴,调质之后,应该上车床精车一下,之后上无心磨就行了。

网友:
不是中心孔有问题就是热处理后应力残留

网友A:
这是典型的细长轴,工件本身刚性不足,最好用上中心架。
纵磨时,砂轮不要太宽,以减小切削压力。
另外注意尾架定紧力,大了,必然变形导致跳动超差,小了,顶不紧,也是跳动超差。再综合楼主说的合格率,很可能就是这里的问题,估计是中心孔偏差太多导致顶紧差异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细长轴,工件本身刚性不足,最好用上中心架。
纵磨时,砂轮不要太宽,以减小切削压力。
另外注 ...

526㎜×30㎜   我感觉不用搭架子,算不得细长轴。砂轮利一点不会有问题,磨床尾座顶针是带弹簧的,力度也不会太离谱。
没看到现场很多东西只能够猜测 不太好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