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脚电阻的剪脚和插脚结构,刚接触一个案子

楼主(2010-12-29):
我刚接触一个案子,要将两脚电阻的脚减短,然后将脚的位置校正后插入一个模板中。不知哪样好些?

网友:
振盘供料-吸取-定位-矫正引脚-切断-取出-再插入。。。。。

楼主:
矫正引脚一般怎么弄啊?能否贴个图好看明白

网友:
把引脚放到一个平面上,用气缸带动另外一个平面来压应该能矫正吧

网友:
二楼说的可行,我见过类似的设备!采用震动和气来配合排序、定位、喂料、装配!

楼主:
这个电阻的两脚不在一个平面,相差3mm。要求保证两脚的中心距误差在0.1mm内。脚的直径0.6mm左右

网友:
半导体设备上的IC芯片的切筋,成型的设备,你可以参考
整形后需要保持点时间,防止材料的反弹
请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师兄。我去找找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