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倒角

楼主(2010-12-29):
螺纹已经车好了,怎样倒角不会使螺纹旋不进去

网友:
首先在端头倒个大角,就不会有那样的问题了
除非螺纹车的不好!

网友:
从外径向端面方向倒角,最好是先倒角后车削螺纹

楼主:
是内螺纹,就是倒角很大,还是有毛刺,怎么回事

网友:
呵呵...车削螺纹前先倒角,牙行角有没有问题?什么螺纹?进给量有没有问题?外径-螺距乘1.4等进给量,你车削的内螺纹牙型角要稍微小一点因为你的刀不可能对中,这样会引起螺纹牙型角变大,所以....

网友:
“怎样倒角”?倒角也这么多学问吗?

网友:
可以尝试把倒角的角度减小

网友:
45度试试

网友:
最后一刀前再倒一下角,然后再光一刀

网友:
在车螺纹之前做倒角,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了.

网友:
倒60度毛刺最小。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