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外圈设计一个工装,求助

楼主(2010-12-29):
电动机带动轴承的内圈转动,中心线高约为80,轴承外圈直径约为40,转动时外圈需固定不动。现在给外圈设计一个工装,工装底面与电动机底面在一个水平面上。要求该工装需装卸方便。
求此工装该如何设计?
另:与轴承外圈配合的工装内孔的公差怎么取较为合适?
新手上路,请大侠们多多指点

网友:
配合可 按设计手册要求啊,还是不知道楼主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
说来惭愧,才开始搞机械设计,几乎没有思路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最好在仔细点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吧,去手册上看看轴承怎么安装的就知道了

楼主:
又重新贴了个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电动机带动轴承的内圈转动这种结构比较少见哦

楼主:
现在就是要求设计个工装可以锁死轴承外圈,我们做实验用的

网友:
做一个开合模,模内孔按手册取,

网友:
有点不明白意思,轴承的外圈公差是基轴制的上下公差交换位置,在查一下他的配合,根据你的负载看看过盈量多少合适就好啦!

网友:
应该是考虑有锁紧的结构,方案如下图,倒角等细节自己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下大侠:
1.你这张图是怎么贴上来的?
2.内孔的粗糙度该选多少,其它非装配尺寸的粗糙度又该如何选呢?
3.现在工装底面还需要固定在平台上,就是说我底面必须做两个孔方便与平台安装固定。那么到底是在这个基础上打两个孔呢;还是两边再探出一截,比如说10mm厚,20mm长,然后在探出的这两捷上面打孔与平台连接?哪种加工更方便?
4.延续3的问题,打孔的话螺栓该如何选取:我是否应该在平台上打通孔,在工件上打螺纹孔?为能满足使用要求,选取多大的螺栓较为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我不太懂,具体该怎么搞?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内孔过盈配合,做个小半孔,上边用v形块压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考大侠们的建议,现在初步想法是做内孔过盈配合,上下各做两个小半孔,现在在问题是:
小半孔是否选用直径为40,用负公差来做过盈,该取多大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两半孔的话太麻烦了,其实那个轴承外圈锁紧的话应该用不了多大的力,不行就直接在安装轴承的孔上打个螺纹孔用螺钉固定外圈,如果怕伤轴承外圈的话可以放个钢球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下大侠:

图是这么贴出来的,回复选高级就可以附图片了。
  至于说你说的粗糙度,这个精度1.6或3.2就可以,还有具体细节你自己设计一下吧,我想如果你这个经验都没有只有找个身边的人问问,只有做学徒,还不能独立做设计。

网友:
下边的半孔肯定是40,过渡配合就好,上边我感觉还是v形块,螺钉压的话是点接触,,粗糙度就1.6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很简单的,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对开式轴承座,看一下其结构就行了。其结合面是带止口,起定位作用的,加工时是加工好结合面和止口,然后用螺栓连接配合加工,不是你说的做两个半孔。公差按过盈配合选取。

网友:
不是很明白,看的不是很清楚呀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轴承座呀!

网友:
你这个工装应该就是轴承座了(也就是设计一个装轴承的孔座)。具体思路如下
1、轴承精度有P0 P2 P4 P5 P6这几种配合,这里选P0或P6就可以了。轴承配合与般的轴孔配合有点区别。
2、选块厚钢板,在立式加工中心上加工出方形块,并在方块上钻出工艺孔,并镗出轴承孔和台阶(台阶用来顶轴承外圈)。并保证轴孔中心到方形一侧边尺寸为80。轴将方块铣削成T字形,并在T字块上加出成4只螺栓通孔。用来固定T块。
3、将轴承装入T块内,保证轴承适当的预紧,并与电机轴同轴度要好。配合打出2销孔,装入销子,再打出4只螺纹底孔,在底面上攻出4只螺孔。
大致这样,你那边具体是什么情况,不清楚,也只能泛泛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