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加工难度,请教

楼主(2010-12-29):
我们公司有一台马扎克的卧加,FH8800的。现在加工0度和180度方向上的孔,图纸要求同轴度是0.015,但是现在一直做下来,最多只能达到5,6丝的同轴度,同轴度是在三坐标上测量的,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前段时间,马扎克的人来过,顺便调试了一下同轴度,调整后在0.004以内,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还是5,6丝,也考虑了一些因素:刀具,夹具和装夹方式,机床整体的精度(那Z轴有点往下了,本来卧加的Z轴应该是往上翘一点的)。

真的想提高1,2丝的精度好难啊。。。虽然有时候会有几个达到图示要求的,但是我知道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要想稳定的加工出合格的产品真的好难。。。

请高手指点一下吧。。。说说自己在加工同轴度的孔是怎样的?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你买的是山崎的 还是小巨人的啊
丝杠传动间隙  工装误差  刀具因素

网友:
楼主图纸上的孔是同轴的吗?怎么看着不像

网友A:
三坐标测量同轴度并不可靠。不在同一横截面上的两个孔的同轴度从定义上就有误差放大的问题,由此带来的三坐标测量也就肯定有问题了。
请问一下,这两个孔的轴向距离有多少?孔的直径?两个孔本身的长度是多少?哪一个为基准?

网友:
钨锰合金,你在哪儿看到的图呀?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太牛了,不是专业操作过机床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楼主:
机床是山崎的,原装进口的。一头孔是160深75,一头孔是310深40,两孔开距是520,工件基本是放在工作台的中心。
机床的反向间隙上次马扎克来人后,也都调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测量同轴度并不可靠。不在同一横截面上的两个孔的同轴度从定义上就有误差放大的问题,由此带来的三坐 ...

我知道,如果孔壁短,测得截面数少的话,同轴度就会放大,孔壁的光洁度,同样会有影响。
如果三坐标的数据都可能有影响,那用什么方法测呢???

我们从三坐标测出来的数据显示,Y方向上的数据是好的,就是在X方向上有偏差了,换算成同轴度就更大了。。。

网友:
那是不是进行测量的时候工件定位也有误差啊?这玩意也不一定非常准哦!

网友:
同轴度工差就一个多丝不好做也正常 我们厂里十几个丝的都不稳定 这个的却挺难的

楼主:
真的是很伤脑经啊,今年上半年马扎克的人员陪着我们,一起搞了4天还弄不好

网友:
发表一点看法,0.03的同轴非常不好保证,要干出这样的尺寸,第一,是机床回转精度能达到要求,如果机床精度达不到要求,就是第一个零件能凑合格了,后面也没法保证,那就得100%计量了;第二,两孔的基准底面要平,不知道你的面基准是用什么为准,如果是下底面,工装就的很平,如果是零件上表面,就得使零件表面很平,当然你工装的旋转中心一定要很好了!第三,不知道你的机床轴是怎么安排的,可以建立2个坐标系,分析三坐标计量单,如果尺寸往一个方向偏,就把原点偏移,还有可以先别干到尺寸,这么大的孔,可以来回的试,如果尺寸不稳定,那就是机床的问题了,没办法达到精度。最后有点技巧,可以配芯棒找正,并且配棒计量,在干活前,不光找孔的中心,还找芯棒的母线,看母线如何!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在干活时间太短,师傅东西没学全了,就这点了!

楼主:
我感觉基准面平不平没有什么关系吧,只要装夹可靠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我很恭喜你了,我们刚进一台加工中心,4轴的,铣个50MM的圆,直径就差0.04呢,哈哈

楼主:
不知道你铣50的园是怎么个铣法。如果还是三轴的铣法,4个丝,那是机床不怎么样的,如果转动轴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个精度算不算高。。。呵呵

网友:
也许真的是加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在计量时,是用什么来建的坐标系的,我拿我自己的活举例,如果3坐标用上表面或小表面建坐标系,但你的工装不平的话,两个孔相对3坐标计量的坐标系是歪的,在由3坐标打点投影到坐标系的垂直面,这样的话,同轴肯定没法保证。没见图纸,没有工艺,只能说怎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能你还没明白三坐标是如何工作的,三坐标测量工件的同轴度,不管工件是怎么放置的,即使你把工件在空间上斜着放也行,三坐标还是可以测量出你的孔的行为公差。我们测量同轴度的时候当然是在两个孔选一个做基准,在去测。如果用一个平面去做基准的话,那对于这个平面的要求就要很高,这样的基准也不标准的。

网友:
你是 一刀下来还是 回转之后了?打表误差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

网友:
镗孔留余量然后检测同轴度,根据结果调整零件的中心,如果机床很稳定的话基本上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如果你指望机床本身精度达到这么高的同轴度是不太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知道这个方法啊。

你的台历很漂亮~~~~谢谢了

网友:
楼主解决这问题了吗

网友:
三坐标测同轴度,是靠取点定圆的。也就是说三坐标测同心度受被测表面的粗糙度影响的。
本人建议用同心棒没,这样更准确

楼主:
同心棒吗???根本就测不出来,两孔这么大的开距,即使偏差10丝也可以通的过

同轴度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学习了!!!
个人认为与装夹方式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如果孔壁短,测得截面数少的话,同轴度就会放大,孔壁的光洁度,同样会有影响。
如果三坐标的数 ...

调头镗同轴度问题基本都出在X轴方向上,因为1、Y轴是上下,主轴不动,基本都没问题。2、x轴上工作台的旋转中心位置与参数中设定的位置存在偏差。这个偏差如果是a,那同轴度误差就是2a。
解决方法:找标准样件重新测定工作台旋转中心位置,可以多次测量,取平均值,修订参数设定值。并且根据加工零件精度结果,定期修订。

网友(2011-03-02):
两个孔不一样大,就是换了一把刀了,会不会是这个上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不能完全相信三坐标,我们公司的有时候量的也不准,而换一台量就合格。你也换一台测量一下。有时候高科技的东西也不靠谱‘

网友:
帮顶,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做个检具别那么麻烦

网友:
帮忙顶顶,希望高手解决!

网友:
   0.015   呵呵。不可能啊!!!机床的第四轴。根本保证不了!!!我们厂姐了一个0.02的。dmg的人都不敢说能做好!!思轴的误差很大!!

网友:
好像用三坐标测量不太合理,它的精度太低。

网友:
1。换刀原因:2。装夹的影响平面:3。机床原因:4表面粗糙度;如果是机床原因那就不好办了,可考虑反公差

网友:
贴个图上来,这样大家才看的明白

网友(2012-03-10):
图都没有的,说什么??

网友:
同轴度测量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三坐标测往往不太适合测量同轴度,楼主最好发张图纸,还有说一下三坐标测量时选择的基准,还有测量方法,

网友:
如果这两个孔的轴向长度比较短,而孔间距又比较大,那么这个同轴度,你无论用什么样的加工手段,在三坐标上测量的结果都不会是合格的。

网友:
时间这么久了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