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跨距直线导轨的平行与扭曲的调整

楼主(2010-12-29):
单位承接一台机床设备,机床的两条导轨跨距约有4m,使用的是直线导轨。对单条导轨的直线调整比较容易,但由于跨距较大,两条导轨的平行和扭曲,在我单位一般使用跨桥测量,但如果使用跨桥测量的话,跨桥尺寸规格很大,加工难度较高,成本也不低。不知道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用简单的仪器或设备来调整导轨的平行和扭曲。先谢谢了。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方法别人早已经解决并在实际中应用了.

网友:
准直望远镜!

网友:
不错,激光准直仪。大厂家装线轨都用这个的。

网友:
分体水平仪  东龙门铣都用这东西检测

网友:
三楼 四楼的方法好像不能控制平行度吧???

网友:
5楼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分体水平仪怎么用啊?

网友(2017-03-01):
楼主还在不 ?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在做的一个项目也是双导轨跨度4m.

网友:
第一根用滑块运动着装,保证滑快,第二根用螺丝带上,两根滑块安装平板,达到滑快的程度锁紧第二根,在继续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