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无钉铆接机的吗

楼主(2010-12-29):
有了解无钉铆接机的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楼主能介绍下吗?

网友:
查TOX的网站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使用普通压铆机使用无钉压铆模具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具体加工什么产品板材,用普通的压铆机或者冲床更换无钉铆接模具加工即可!

网友:
不大清楚

网友:
在工业的展会上有,太仓的TOX好像不错!

网友:
你要铆什么材质?多厚?几层?我们有这个设备。marto_ks@163.com

网友(2011-03-22):
用普通压铆机,要考虑吨位是否够。

网友:
是TOX,我们公司自己做的!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TOX的比较好

网友:
无钉铆接是怎样的生产工艺 请教了

网友:
不了解,还是顶一下,努力

网友(2011-05-19):
使用专用的无铆连接模具在外力的作用下,迫使被连接材料组合在连接点出产生材料流动,形成一个相互镶嵌的塑性变形连接过程,称为 无铆连接。该连接点具有一 定的抗拉强度和抗剪强度,称为无铆连接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铆钉连接是用于金属板件,挤压成型件之间的冷挤压连接工艺技术,采用专用的连接模具,在冲压设备的一个冲压行程中即可形成牢固的连接。实现无铆连接的工艺条件:1,专用的连接模具;2,专用的连接压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