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如何装配,能压缩的那种,SolidWorks能实现吗?

楼主(2010-12-29):
弹簧如何装配,能压缩的那种,SolidWorks能实现吗?还有希望大家晒晒弹簧的画法,交流一下,我用的是螺旋线画截面扫描出来的,不过用了组合曲线,因为用的是有支撑圈的弹簧。过两天再传图。

网友A:
完全可以
1、在前视基准面,建立草图1,画一条直线。

2、在上视基准面,建立草图2,画一弹簧轮廓。

3、选择扫描,轮廓为草图2,路径为草图1,方向/扭转控制为沿路径扭转,度数为弹簧的扭转度数。点击确定。

4、拖动草图1一个顶点,弹簧随着拉伸压缩。

网友(点评):
这个很好用,但是我用的是变螺距弹簧,两头有平面的那种,装配时应该处于压缩状态,怎样使无压缩状态的弹簧变成压缩状态的啊?

网友(点评):
看这里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642&extra=page%3D3 (SolidWorks 弹簧真的可以弹起来)

网友B:
想要做装配能压缩的弹簧,应该是要设定参数关系的。以前见人用ug作过,用solidwork还没试过,不够应该可以。

网友:
不错!我正需要这个呢!谢谢了!

网友:
这种扭转拉伸在装配时不能同步,每次都要重建刷新,要是有能够运动一样就好了

楼主:
djiazi请问:
4,拖动草图1一个顶点,弹簧随着拉伸压缩
这最后一句是相当于把轨迹直线重新定义一下尺寸是吧。
还有,这里弹簧的几何尺寸是不可控的啊,比如弹簧中间有效圈数的螺距,和两头的支撑圈的螺距是不一样的!

楼主:
这里是我的简单做法,

楼主:
发的乱了,有的没发上,大家懂了,就罢了,不懂得话,再发。有一点组合曲线相接处有痕迹。我一般用倒圆角修正一下。困了整不好了!

网友:
用添加方程式的方式就可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
运动算例里可以加载弹簧,但是,只在物理模拟,和Cosmosnotion中才能显示,要是自己画一个弹簧,装配到一起,好像不会显示弹簧的性质

网友:
如果有其他思路,方法的话,高手们请教教

网友:
这问题在我脑中困惑了好多年了,希望知道的大侠们能够提供下资料

网友(2011-01-28):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学习一下做弹簧,看你的图前视基准面和上视基准面的两个草图,做不出弹簧,后来两个草图都用一个视图,才能做出来,但是看你的都是软件显示的基准面,觉得很奇怪呀,这个弹簧压缩和弹起来,必须要进到草图里才能行,有点不方便呀!不过还是很感谢,学习了一种做弹簧的方法。

网友:
hao dinghao dinghao dinghao dinghao dinghao ding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楼主现成的公式吗?还有您对方程这块学的比较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能实现我弹簧装配问题吗?这一直看困扰我!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弹簧装配在工作上用得不多,偶尔遇到感觉这也是个问题,这时候只是作简单的处理,并不能真实表现弹簧在装配时的状态,这个问题一直也在学习当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高手就是多啊 呵呵 谢谢了

网友:
弹簧画好后。插入→系列零件设计表,把节距调整到你所需要的部高度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试试看。呵呵!

网友:
高手就是多啊!学习了。

网友(2011-04-28):
做这个不难,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
这个关于要是他在装配体中有拉伸压缩的效果 我也不知道  有的话其各位大侠说哈  不过关于弹簧的装配可以参考cad中弹簧的画法  即首尾有一定压缩量的弹簧实体画出来   然后把弹簧的首尾切平  以便装配

网友(2011-06-04):
是快接啊德国法兰克哈根据客户卡

网友:
加大监督基金的角度讲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指导下啊。。。。在花零件图里如何让弹簧实现压缩拉伸。。最好能再说下,装配图里,当几个零件装配好,随一个零件的移动,弹簧会呈现压缩状态。这个solidworks2007里有方法实现吗?谢谢啊,

网友:
在装配体里做是可以的

网友G:
原创视频
上传的时候不支持ZIP格式,所以下载的朋友请将RAR改成ZIP解压.

刚注册上传不了.留个邮箱吧

网友:
认真学习了,在工作中需要经常用到的.谢谢了~

网友:
没感觉啊!究竟想怎么搞啊?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 很不错 呵呵 尤其是第一个  以前我都用螺旋线扫描的

网友:
高手很多,学习啦,弹簧

网友(2011-10-18):
很好,但是我还是做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创视频
上传的时候不支持ZIP格式,所以下载的朋友请将RAR改成ZIP解压.

你可以传视频给我吗?29648474@qq.com

网友(2011-12-10):
有没有偏心拉伸弹簧的视频和画图步骤啊,急求

网友:
需要了解学习呢!
请教各位!

网友(2012-05-03):
好的,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不错!我正需要这个

网友(2012-06-13):
先学习一下,总会用上

网友:
好像没看懂呀,怎么弄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做装配能压缩的弹簧,应该是要设定参数关系的。以前见人用ug作过,用solidwork还没试过,不够应该可以。 ...

solidworks画弹簧  先画一个圆,然后用螺旋线,再扫描就可以。

网友(2012-10-08):
画好的弹簧,怎么跟pro/E一样给它设置一个挠度,使它能够压缩,主要是弹簧是变节距,两端磨平。所以直接能压缩的话比较方便,高手帮帮忙啊,新注册,有好资料发我邮箱吧:1042928669@qq.com

网友:
这个跟装配有关系吗

网友B:
我又在别的论坛搜了一下,看到有一位大侠这样做的,理论上也说的通,我把家里的solidwork卸载了,所以没法试。你可以试试。过程在附件中。简单制作弹簧动画.doc

网友(2013-04-26):
可以,我做过
就是用参数确定弹簧高,总高和螺距之间做好相关方程式,然后把高和行程参数相关就可以。这相就可以动画。

网友:
可以,但不能做到完全随动,只能通过刷新来得到新的状态

网友:
最后一个不懂

网友:
我也在画弹簧~哎呀~

网友(2013-11-14):
高手如云,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在别的论坛搜了一下,看到有一位大侠这样做的,理论上也说的通,我把家里的solidwork卸载了,所以没法试 ...

下载不了,求分享

网友(2014-01-07):
可以下载个弹簧插件。输入参数即可。本论坛许多大侠都上传过。

网友:
学习了 以后有用

网友:
学习一下,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学习了,刚画了个弹簧

网友(2015-03-01):
好的东西我也收藏了!

网友:
不错!正在找这方面资料!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1、在前视基准面,建立草图1,画一条直线。

您好,我这里有这么个问题,在装配图中我用到2个弹簧(相同),不过就是压缩程度不同,需要怎么做那?(我也是采用你说的方法画的弹簧)

网友(2015-05-30):
引用 网友I:
參考

有没有SOLIDWORKS的装配图。

网友(2016-04-10):
我按照2楼画了一下,发现在装配体中使用重合配合后,移不动与弹完相连的东西,显示完全定义

网友:
2楼画法画出来好像装配时候动不了,不知道怎么破,使用的是重合配合方式

网友(2017-06-19):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这里有这么个问题,在装配图中我用到2个弹簧(相同),不过就是压缩程度不同,需要怎么做那?( ...

道理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1、在前视基准面,建立草图1,画一条直线。

压缩弹簧 在装配的时候可以引用它的草图圆来配合,或者中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1、在前视基准面,建立草图1,画一条直线。

学习了!

网友(2017-07-20):
在装配中完成弹簧的压缩拉伸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