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机床项目在社区里招募一下,618磨床改造及专用齿轮铣床

楼主(2010-12-29):
     想把618手摇小型磨床改造成数控的(五台),关键是上下行程是可编程数控精确控制的,工作台左右行刀可以采用自动往复机构无需精确控制,可以小幅度调节走刀速度既可。前后的轴可改可不改。

   如图片上的小型一模伞齿轮,以前加工工艺为车好齿胚后装上卧铣手摇分度头,手动一个个齿分度铣。现在为装有动力头的主轴的车铣一体机铣,但因为材料最差也是45号钢,40CR和一些很难切削的合金钢,车铣一体机的动力头刚性不足,而铣齿必需要一刀过切完,而刀具只能选用高速钢的。现在想订做几台专机铣这个齿轮,要求刚性足够,自动分度自动行刀,全封闭(我要加切削液)人手装夹既可。

另外如果有人可以做到一模的整体合金齿轮铣刀的也请通知我一下,这几年我问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都无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社区内短信加我详细聊,谢谢!

地点在广州

网友:
支持社友之间的合作!追风的厂子这次广州年会有社友去参观过的。

网友A:
伞齿轮要求精度怎样,改为无切削加工有没有可能?

网友:
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B:
龙九揭榜。

网友:
期待。学习大侠们的精湛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齿轮要求精度怎样,改为无切削加工有没有可能?

    齿轮没有很高精度的要求,铣齿本身不是展成运动加工就注定了,在调整好间隙之后可以流畅转动很顺就可以了。齿轮无切削加工是什么意思,粉末冶金?紧密铸造?

网友(点评):
彭老师说的“无切削加工”应该是“无屑加工”,通俗的讲就是“滚轧”制出来或滚“滚压”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九揭榜。

    今天起了个大早要出去办事,下午回去再看方案

网友:
广州太远了,我在北方,不太合适

网友(点评):
你ip怎么是香港

网友:
公司的服务器好像在香港,也有人说我们的ip是苏州的,不太清楚,我在天津

网友C:
小批量倒没啥说的,如果批量大的话,设计就有较大问题。

批量大,首选可以改材料,可以考虑易切钢,可以考虑低碳低合金钢锻或冲压+表面处理,也可以考虑铝合金铸造+表面处理,这些都要根据设计本身来选择。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的齿轮精度不是很高的话,直接用冷挤压方式就可以了,上个月我刚去了一个公司就是专业做这个的
,整体成型都没问题.而且他的设备都是广东东莞制造的哦

网友:
精密铸造和粉末冶金应该也行,不过过程复杂。我说的是摆辗,特别适合这种锥齿轮的制造。

网友(点评):
摆辗没见过的话估计很难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在二汽见过,呵呵 那机器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龙九揭榜。

龙九跳上擂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批量倒没啥说的,如果批量大的话,设计就有较大问题。

批量大,首选可以改材料,可以考虑易切钢,可以 ...

易切钢是绝对不行的,低碳钢也不行,齿轮有热处理的,hrc50度以上,我说的精度不高是针对齿轮标准化的9级别精度而言。同心度要求很好,因为转速几千转,而且是超高负荷,除机加之外别无它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的齿轮精度不是很高的话,直接用冷挤压方式就可以了,上个月我刚去了一个公司就 ...

冷挤压?具体怎么个挤压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齿轮没有很高精度的要求,铣齿本身不是展成运动加工就注定了,在调整好间隙之后可以流畅转动很顺就可 ...

彭老师说的“无切削加工”应该是“无屑加工”,通俗的讲就是“滚轧”出来、“滚压”出来(或者说挤压);

没有找到合适的图片,来一张一个美国公司的宣传图片,原理就是那样,你一看就明白:

网友:
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联系生产商,具体生产工艺当时去的时间比较短,没做详细了解.他的生产设备就是广东东莞产的四柱液压机.当时我们去是了解该厂的冷墩加工,正好看见有加工类似楼主的锥齿轮.

网友:
另外,有一篇文章介绍,用图片格式贴出来:

齿轮滚压成形技术的研究进展

网友(点评):
我还能看懂。。。

网友(点评):
这种技术使用很多年了,我们原来的国营工厂,起码使用了30多年(我进厂的时候就有了,已经30年了)

网友(点评):
参考文献就一个是中国的?怎么看的懂的啊? 厉害

网友(点评):
这帖子不错。还有我发现了,搞机械还是有趣味多了!!!

网友(点评):
那就再改行回来啊

网友(点评):
还是去学好英语好,懂机加工又懂英文的人很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易切钢是绝对不行的,低碳钢也不行,齿轮有热处理的,hrc50度以上,我说的精度不高是针对齿轮标准化的9级 ...

嘿,看设计时如何考虑的

网友(点评):
还没遇见过用易切钢做齿轮的........偶见识少啊。 元帅能介绍下易切钢的齿轮一般的使用场合吗?

网友(点评):
咱也没用过,没有任何书中写到易切钢不能做齿轮,连木头、塑料都能做齿轮,易切钢为啥不能?只要根据使用环境合理选用材料、采用合理工艺就OK。

网友(点评):
纺织设备上很多夹步胶布做的齿轮,没什么噪音的,车床上现在很多用的是尼龙挂轮呢

网友A:
冷水黄金大侠高人。
只不过楼主是代工,只能严格按图纸规定的材料和要求制作,没资格也没理由去改变的。

网友:
楼主出示的图片是个锥齿轮对中的大齿轮,比较扁。这种东西用冷挤压并不太合适,用滚压也不是太适应。
所谓摆辗,是指模具和工件上下放置,轴线靠近,用模具压住工件,在共同旋转时,模具和工件之间还有着摆动。形象一点,就像右手压着擀辊推。左手旋转面团擀饺子皮一样。这种工艺特别适合这种锥齿轮。
请注意22楼推荐的视频,应该看到其实有着摆动。

网友(点评):
我明白老师说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大师的热心回帖!毒、大师、有德味、学习了!关于这个锥齿轮我也研究了几年的工艺,现在发上来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锥齿轮分两种种:一种就是我这样的渐开线直齿锥齿轮。另外一种是螺旋伞齿轮,而螺旋伞齿轮主要是双曲面锥齿轮,这就是著名的格里森螺旋伞齿,及摆线锥伞齿轮。

   各位极度推荐的冷挤压原来就是用滚机的原理来滚压齿轮,终于听明白,我也一直用这个方法加工零件很久了。但滚压的原来也是一个展成法加工,适合一切原本用展成法可以切削出来的工件,例如螺丝,涡轮,蜗杆,丝杆,和圆柱形齿轮及螺旋伞齿轮等等等。但我现在要用的渐开线锥伞齿本来就不能用展成法加工出来的,所以滚压我想也应该无法滚出。

  关于我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齿轮,我在这里详细解释一下。
1:螺旋伞齿传动过程之中有一个极大的轴向推力,我的这个变速箱无法承受这个推力,也无法卖到及装配一个向心球轴承来消除。

2:换用螺旋伞齿,以上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90%,就是找到一台专门可以摆很大角度的格里森铣齿机,制造出0度螺旋角的螺旋伞齿轮,但问题又来了,各位只见到这个直径40毫米左右的大伞齿轮,配套的还有一个头部10~14毫米不等,柄部位8毫米的小伞齿,这个齿轮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格里森式的铣齿机铣出来,此问题依旧是无解。

   好了,回归到现在的问题上。我已经成功解决了小伞齿的自动化高速车铣一体的加工成型手段,大伞齿本来也解决了,但终归一体化成型方案因铣削单元刚性不足失败,加大也加不成了,退而求从只能分工另外做一台专门铣齿面的机床了。

网友(点评):
以后就这样正常说话,这样很好!

网友(点评):
我通常只能用丧心病狂的方式去表达我对机械加工的狂热,请见谅……

网友(点评):
能自知不错,再走下一步,变变风格。。。

网友(点评):
我以前不是做机加工的,我从28岁开始有已经将我真正最宝贵的青春奉献到这个行业之中,我所获取的只是一种类似于精神力量上的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看设计时如何考虑的

    易切钢可以做齿轮,我这也有易切铁做的齿轮,但我再三明确我这个伞齿轮是不行的。我就再直接点告诉你,我已经试过了……关于易切铁我不是吹句牛B,直径45~50毫米这样的12L14 1215等规格的易切铁我当年用不惜血本的方式才订购了材料回来加工及测试,可惜失败。

   实验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手段,这个技术帖我把一些经验告诉你吧,易切铁做的零件热处理后会有严重的缩水率(不是变形率啊),假设你真的考虑用易车铁做热处理有精度要求的工件,请好像做塑料模具一样吧缩水率计算在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水黄金大侠高人。
只不过楼主是代工,只能严格按图纸规定的材料和要求制作,没资格也没理由去改变的。

     这个不对,我不是做代工的,是做自己的产品。所有图纸只要合理可以任意修改,工艺合理也可以修改,产品出问题等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彭老师说的“无切削加工”应该是“无屑加工”,通俗的讲就是“滚轧”出来、“滚压”出来(或者说挤压); ...

   谢谢超人哥,有空过去南海找你喝酒。这种滚压的方式是已经用了很久了,小到从3T小型滚牙机,到几十吨的重型滚丝杆和蜗杆涡轮的,我这也有几台。

   一般的滚压机都是定速度定转向的,我研究滚压技术时在设备上加上一个变频器,使设备可以正反转及大范围调速,经过长期的实验针对不同的材料滚压可以实施不同的滚压方案,将效果提升到极限。

网友(点评):
客气客气了,欢迎你来做客!

网友(点评):
超人哥有空要过来指导我一下,咱俩下次找家酒店住这喝不醉无归!

网友:
既然如此,做专机,一个普工可以管10台机器装夹工件。
3万一台,10台30万。如果不在乎外观造型作成乞丐机,成本还可以降
单机效率比你之前一机一个人摇只快不慢。
如果用油压夹工件,效率还可以高一点。
9个人,一个人一个月吃喝拉撒住,管理成本等算进去,按3000算。9个人一个月2万7。一年不到即可收回设备投资

网友(点评):
牛皮不要乱吹,你早上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还说给我传真了方案,我回厂里神马都木见到。我一般早上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那是零钱)的,一般过了12点才给我打电话阿大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易切钢可以做齿轮,我这也有易切铁做的齿轮,但我再三明确我这个伞齿轮是不行的。我就再直接点告诉你 ...

没说要你去热处理易切钢

易切钢用于软齿不是很好么。

很多要求不高的齿轮采用软齿,便宜、方便、精度也算高。

低碳低合金钢采用模具直接压出齿轮 ,再表面氮化,耐磨磨性高,只是芯部强度低。如果采碳氮共渗,精度要求低的话,小齿轮可以试试,看变形如何。

铝合金压铸,精度也不差,再进行表面强化耐磨处理。

你说你齿轮比较粗糙,所以我才想了一些比较粗糙的办法,但具体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你把你的齿轮传动参数、受力状况、工作环境说下,让大家计算下,看如何解决

另外请教下:有没有人会设计轴交角小于90度的渐开线端面齿轮(无轴向力)呀?压力角不一定是20度

网友(点评):
我开始已经说了,大伞齿材料是40CR再热处理HRC50度~54度,神马铸铝等都是浮云了,连粉末冶金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易切钢是绝对不行的,低碳钢也不行,齿轮有热处理的,hrc50度以上,我说的精度不高是针对齿轮标准化的9级 ...

能不能透露下转速、功率或负荷、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要你去热处理易切钢

易切钢用于软齿不是很好么。

   我说的没有什么精度主要是说齿形的综合精度,齿轮分9级精度,一般非展成法好像滚齿一样,用分度仿形铣削法加工出来的齿轮都可以定性为没有精度。我的传动机构机构和真实的四驱汽车的传动结构一样,如图片所示侧置的引擎通过离合齿将动力传递置中差速器,中差速器通过万向节将动力传递到前后波箱的差速器,这是标准的四轮驱动三差速器的传动结构,目标工件就是差速器上面的大小伞齿轮。

   引擎的扭矩我一时说不出,输出功率大概在1.5KW左右,转速约20000转以上,此为普通的原配引擎入门版,高配的引擎转速超40000转,功率及扭矩参数一时也说不出。

网友(点评):
额的个神啊,看来额那个卡丁车还没做出来就要升级啦

网友(点评):
超叔,卡丁车做好了,通知下。我要去围观围观

网友(点评):
分度仿形铣削法加工出来的齿轮都可以定性为没有精度,4万转,估计用不住的。1.5KW4级电机大概 9牛/米 你这个4万转,扭距就很小了,关键是磨损呢。。电动工具里面估计有这么高的转速,那些小齿轮有不少是粉末冶金的

网友(点评):
引擎的输出一般最普通的引擎就2W转左右,顶级的可以去到40000转,那是引擎的主轴转速,经过两级变速之后才到这个大伞齿大概就几千转吧。电动工具里面是很多这样的伞齿轮,但都是铸造出来,好点的粉末冶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大师的热心回帖!毒、大师、有德味、学习了!关于这个锥齿轮我也研究了几年的工艺, ...

渐开线直齿锥齿轮标准制作方法是用刨齿机一个齿一个齿刨出来。不过双刃刨刀并不就是齿形,齿轮的每个齿的形成也是通过刨刀刀刃和工件的相互运动得到,如何就不是展成?
楼主说到该工件用在模型车的差动器,那么,用摆辗加工就更没有问题了,因为介绍摆辗工艺的诸多文献里,刚好就有微车差动器中半轴锥齿轮的实例在。
好像需要再强调一遍,虽然都是无屑加工,但冷挤压、滚压和摆辗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渐开线直齿锥齿轮标准制作方法是用刨齿机一个齿一个齿刨出来。不过双刃刨刀并不就是齿形,齿轮的每个齿的 ...

  谢谢伏枥老师指点,刨齿机我记得应该是半展成加工,虽然齿面成型是两把刨刀分别加工齿型的两边展成加工所得,但分度时没有,是否只能算半展成的?摆辗机看来我要好好去研究一下,下午去书店买本书看看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这说话风格不错,保持。。。

网友(点评):
佩服佩服,学习了,真是让人值得高兴

网友(点评):
摆辗就是跟揉面差不多。

楼主:
    超人哥,要升级就整个终极版的。全部都是CNC整体切削出来的,摇臂、铝合金轮框、万向节、铝合金油压避震、避震架、整体铝合金底板、材料非关键结构件用国产6061T6,关键结构件用美铝7075 T651,耐磨件全部用硬质阳极处理,全部整体车出的钛螺丝……
  有多变态的需求就有多疯狂的商家,最终造就了丧心病狂的制造商……想知道齿轮使用工况的大侠自己看视频,视频就是使用工况,我很难将这个数据量化,

http://6.cn/watch/10857013.html

网友(点评):
好家伙 还是独立悬挂的 是你的产品吗???给个样机我女儿玩!!

网友(点评):
象是二冲程汽油发动机,转速一般都是万转左右,上4万转的汽油发动机估计汽缸是镀陶瓷的,不然顶不住。。。

网友(点评):
这不是汽油引擎,是甲醇的压燃式两冲程引擎.

网友(点评):
追风说得也不太准确。用甲醇作燃料的模型发动机是电热发动机,启动时用电池使发动机缸顶的白金电热头发红点燃燃料,启动后撤除电池,点火头因燃料燃烧保持红热,发动机得以持续运转。燃料并非压缩点燃。

网友(点评):
压燃式模型发动机所用燃料是乙醚而非甲醇。另外,两者所用燃料均需加入蓖麻油做润滑,这也是和普通发动机不同的地方。压燃式发动机转速一般不会过万,电热式发动机转速有两三万很平常。

网友(点评):
大汗淋漓,谢谢伏枥老师的指错了。模型用的甲醇引擎是电热式的,煤油引擎才是压燃式的……

网友(点评):
伏枥老师,压燃式引擎的主要燃料不是煤油吗?压燃和电热的燃料应该是甲醇和煤油,而助剂是硝基甲烷和乙醚。

网友(点评):
压燃式发动机的燃料用乙醚和电热式发动机燃料用甲醇,这是我当年做航空模型运动员时的情况。不过应该现在也不会有变化。我做这航模运动员1958年开始,最后一次参加比赛是1982年。3种竟时项目F1A、F1B、和F1C都飞过。

网友(点评):
竞赛对燃料的规定非常严格,硝基甲烷的加入当年是被限制的。 竟时飞机中的F1C用内燃机作动力。50、60年代用压燃式,以后就用电热的了。

网友(点评):
现在车一般用10%到30的硝基,玩飞机的用含量最高达40%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介绍一个人,13707690729,,姓张,我毕业设计老师,开了一家机电设备公司,做齿轮专机很牛 ,河南科技大学在齿轮研究国际领先!

网友(点评):
谢谢提供的资料,请问你老师是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河南洛阳,他专做齿轮专机的,汽车上弧齿锥齿轮也能做

网友G:
一模的整体合金齿轮铣刀
是不是钨钢铣刀啊?比较白痴的问题。这个很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模的整体合金齿轮铣刀
是不是钨钢铣刀啊?比较白痴的问题。这个很难么

很难,至少最近三年来我都找不到,就是整体乌钢铣刀

网友:
把你的工件要求说下,让人有所准备,图纸有就更好。

网友:
不懂啊,太高深了。。。。。。。。。

网友H:
伞齿轮数量大吗、精锻不行吗、精度等级应该能达到,现在有许多汽车变速器齿轮都采用精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伞齿轮数量大吗、精锻不行吗、精度等级应该能达到,现在有许多汽车变速器齿轮都采用精锻。

   我没有拍齿轮的另外一面,所以引起了很多误会,看见另外一面之后就不会再建议我采用非机加的方式去生产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齿轮的另外一面,中间的地方外圆时差速器的轴承位,内孔是传动接杯的紧配位置,除了机加工之外还有手段可以保证整个大伞齿的同心度?

网友:
工件是热处理后加工的。你硬度是多少啊

网友:
按照我看图片的情况分析,可以采用数控车床车全部外形。然后用刨齿机加工直齿伞齿。这样即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齿轮的另外一面,中间的地方外圆时差速器的轴承位,内孔是传动接杯的紧配位 ...

配对齿轮齿数是多少?

另外,推荐锻压,虽然俺没干过。同轴度可以通过夹具精确保证。
另外一面,也可以锻后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配对齿轮齿数是多少?

另外,推荐锻压,虽然俺没干过。同轴度可以通过夹具精确保证。

   11搭43齿,现在问题是貌似每个方案都不能同时加工出大小伞齿,小伞齿现在已经车铣一体成型,大伞齿只好也这么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齿轮的另外一面,中间的地方外圆时差速器的轴承位,内孔是传动接杯的紧配位 ...

摆辗工艺可达到的精度为0.025。
用这种工艺制作的微车差动器锥齿轮的形状和贴出的模样类似。
明天去工厂,找出资料,看看再说吧。

网友J:
这东西加工起来非常简单就一台数控车 加一台万能数控铣就够了  数控车 加工外形 数控铣用成型刀加工齿形  你如果资金充足可以买数控车铣加工中心  除了花键都能一次完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形如下图的11:43直锥副,为何不能两个都锻压或摆碾成型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摆辗工艺可达到的精度为0.025。
用这种工艺制作的微车差动器锥齿轮的形状和贴出的模样类似。
明天去工厂 ...

希望去看后,给俺介绍一下摆碾工艺的进展情况。
另外,有否摆碾小型螺旋锥齿轮?先行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东西加工起来非常简单就一台数控车 加一台万能数控铣就够了  数控车 加工外形 数控铣用成型刀加工齿形  你 ...

    我现在就是用车铣中心,还是带CXZY四轴联动的,没Y轴的铣这个齿轮还不行。问题是最终做出来有个成本效益的,这个大伞齿我现在的整体加工成本大约8块左右,当零件卖也就卖个十块一个。车齿胚连材料我算五块好了,剩下三块那个可以加工出43个齿?齿轮铣刀目前只能买到上工高速钢的,60多块一把铣一百个齿轮左右就要刃磨。加工成本降不下来那就要把加工效率提上去,车铣中心我买的算便宜了,带CXZY四轴的6150才20W多点,用台20w的设备一个班光铣齿才铣一百多不到两百件的样子,完全没有经济效益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辗工艺可达到的精度为0.025。
用这种工艺制作的微车差动器锥齿轮的形状和贴出的模样类似。
明天去工厂 ...

    伏枥老师我就指望你了,这么多年来精密铸造、粉末冶金、用刨齿机、到现在已经入了魔道,整了个四轴车铣机来整这个破玩意,以前是分度头由超级摇分度头的熟练工人在卧铣上铣,班产比现在一台车铣机还高,不过现在已经找不到会超高速摇分度头的员工了。

   伏枥老师你是模型界老前辈了,我一直想上一个制造模型用电热式引擎(车用18级21级和28级)的项目,目前国内的引擎都是台湾和日本或者意大利的,国内有几家国产的做车引擎是非常不过关的,但还没找到什么加工关键的地方,望在这方面多多指教,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希望去看后,给俺介绍一下摆碾工艺的进展情况。
另外,有否摆碾小型螺旋锥齿轮?先行谢过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机加小型伞齿轮的前景还是很大的,一模左右的小型伞齿轮不是铸的就是粉末的,找个质量好点都难。兄弟你在那个区域,距离不远的话大家多交流,我在广州

网友(点评):
目成在西安。

网友A:
贴上微车差速器半轴锥齿轮摆辗成型的资料。

文字来源: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摆动辗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这是一本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系列教材,我在当当网网购得到。

网友I:
回复 楼主:

抱歉我在西安,不方便及时面晤。
想用铣齿方法,高效、低成本,会很难。前两年我在网上见到视频,记得是欧洲一家厂,加工小锥直齿,效率极高,但一看就是多年技术积累所得,几代人孜孜以求的正果。想几个人短期努力一把,达到那样的高度,是不可能的。
中国小型锥齿轮要想有竞争,锻造可能是目前的较为可行的出路。一是成本,而是效率。
虽然这些年做的人不少,但据我所知,从业人员技术水平所限,造成很懵懂的局面。有的企业模芯的制造,是台湾供应,索要图纸资料,大多出于技术保密,给出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这方面潜力很大。
另外,前面有朋友提到,对于此项目而言,面齿轮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资料,我也是去年年初在当当网购得。
冷摆碾的使用瓶颈,似乎在模具寿命。一般都在3000~4000件。不知此方面当下有什么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上微车差速器半轴锥齿轮摆辗成型的资料。

   和我预期的差不多,这种工艺做不了强度高的材料,来来去去就是20crMnMo ,20CrMnTi之类的低碳合金钢再深度球化退火到HB一百多度。这些材料都不行,如果是偷鸡的可以用45号钢做,标准起码用40cr做,中级的用42Crmo做,最变态的是用60Si2Mn做。一般除了做42Crmo 60Si2Mn的材料会拿去球化退火外,45之类的都是直接买热轧料回来就车铣了,退火很麻烦又要调直又要光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抱歉我在西安,不方便及时面晤。

     你说的那个视频我也看过,就是那个数控铣直伞齿轮的,问了一下价格百万级别的东西,自从看过这个视频之后就坚定了我坚持铣齿的理念。
     各位大师有没人见过有整体合金的1模伞齿轮刀具?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视频我也看过,就是那个数控铣直伞齿轮的,问了一下价格百万级别的东西,自从看过这个视频 ...

敬佩追风的坚定与执着!
但是那个视频只显示大轮加工,而且似乎只有成形动作而没有展成动作。这样小轮的变性展成加工,就会复杂许多。还有,齿向的鼓形修正怎样进行?

刀具方面,可以联系一下德昌搞齿轮、蜗杆加工的,他们都是在德国订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敬佩追风的坚定与执着!
但是那个视频只显示大轮加工,而且似乎只有成形动作而没有展成动作。这样小轮 ...

    这类的小伞齿轮都没有展成运动切削的,直接用仿形铣刀直接铣,所以现在问题又来了,铣齿轮的仿形铣刀都是高速钢做的,没有合金(小模数),如果能搞到小型的齿轮铣刀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类的小伞齿轮都没有展成运动切削的,直接用仿形铣刀直接铣,所以现在问题又来了,铣齿轮的仿形铣刀 ...

仿形铣的齿形误差有多大?
据我所知,此类小型锥齿轮,大多用于高速传动环节,小轮转速多有10000rpm,齿形有误差,甚至修形不好,都会有很大噪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仿形铣的齿形误差有多大?
据我所知,此类小型锥齿轮,大多用于高速传动环节,小轮转速多有10000rpm,齿 ...

    齿形误差有多大我没检测过,至于噪音是肯定了,因为这些模型车的传动齿轮都是干式运行,没有润滑油不响死才怪。所以唯一可用的办法就是不断用更好的材料把齿轮的耐用性提高,也就是为什么要用40CR 42CRMO 60SI2MN这些难切削的材料做齿轮。

网友:
回复 楼主:

锻造直锥齿轮应用于沙滩车(台湾)
http://140.123.124.114/research/01/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