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接触面拉伤磨损严重,求修复办法。

楼主(2010-12-29):
     金属接触面,金属材料不详,有图片,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能修复。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你再弄张有尺寸的CAD图就好了。
你这是故障损伤?还是硬度不够或耐磨不够磨伤的?

周围零部件配全关系及工况说清楚下。

网友(点评):
有道理啊,单单给这个图片出来 大家都瞧不出什么大概来

楼主:
没有你要求的图纸,很可能是接触面的尺寸配合上不匹配。硬装配上去的。所以在出厂后就变现一些故障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