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铜套热压入塑胶件

楼主(2010-12-30):
各位大侠:老板交给我一个项目,有一个产品装配工序原来是手动现在要改为自动:一个塑胶件上面有四个孔,反面还有四个,孔里要压入铜牙套。铜牙套要加热压入。原来是人工一个一个的压,现在想做成四个铜牙套一起压入。请教各位大侠这机器动作如何来设计。现在我的想法是做个机械手夹住铜套用高周波来加热,但这样是不是只能一次夹一个?要是一次加热四个的话,每个的间距要做很宽,超出高周波的加热范围。
图片如下

楼主:
客户提供的原来人工装入的小机器,机器的样子好像是不是可以加热?我等下要老板问下

网友:
国产高周波好象加面板没有这么宽.

网友:
这种工艺一般会采用金属埋入式注塑.

网友:
这是典型的热熔机,笔记本电脑底壳上装十几个这样的铜柱,基本上都是做个铜柱的防倒夹具在上面,人工放料,如果你要机械手夹取,是不是还要用振动盘来送料??一般来说可以直接用发热管加热来做都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也奇怪怎么不用埋入式注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人工放料指的是人手将铜柱放在固定位置,然后直接在这个位置加热吗?您是行家,能否请您介绍点相关资料呢?我以前做钻削铣削的设备,热熔机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下面的图是一个产品的单点热铆的机,多点的话多做几个块就OK,控制也很简单,固态继电器+温度控制器+热电偶+发热管,用继电器控制就OK

网友:
是加热的塑胶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梁晖先生指点,您的资料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原来是想用机械手夹持铜套送到高周波中间加热,再压入塑胶件孔中。
现在想改为做四个头按塑胶件孔的尺寸装在汽缸上,用振动盘将铜套送入头中间,加热,再压入,不知可行否?还请各位继续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是铜套需要加热再压入塑胶件的孔中

网友:
考虑用超音波热熔很快就压入了,只需要一个X--Y平台

楼主:
回复 网友D:

wds7102网友您好:谢谢您的提示,能否请您给点超音波热熔的相关资料呢?我刚刚查了下,超音波是通过瞬间摩擦生热,加热时间很短,对铜应该也是一样吧?超音波这套装置体积不知道大不大?

网友:
这个是比较成熟的工艺了,有二种做法,一种是象上面一样,用头部加热,但时间上慢点,另外一种是在直振上面做个发热体,螺帽在那个上面,预热,直接上料,压入,会快点,但工艺与上面的那种没什么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聂大哥,您觉得是一个一个的用机械手夹住压入好?还是按照塑胶件孔的位置做四个头一次压入好呢?

网友:
直接用超声波焊机的头子压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这样是不是应该要慢慢的压入才行?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呵呵 顺便学习

楼主:
超声波焊接机的工作原理
超声波焊接装置是通过一个电晶体功能设备将当前50/60Hz的电频转变成20KHz或40KHz的电能高频电能,供应给转换器。转换器将电能转换成用于超声波的机械振动能,调压装置负责传输转变后的机械能至超声波焊接机的焊头。
焊头是将机械振动能直接传输至需压合产品的一种声学装置!振动通过焊接工作件传给粘合面振动磨擦产生热能使塑胶熔化,振动会在熔融状态物质到达其介面时停止,短暂保持压力可以使熔化物在粘合面固化时产生个强分子键, 整个周期通常是不到一秒种便完成,但是其焊接强度却接近是一块连着的材料!

网友:
超声波机价格不便宜啊,2-7万元之间,发热管价格便宜,呵呵!

楼主:
jpcen05大哥:能否单独买到超声波的发生装置?

网友:
这东西你还是别想一次就把四个都压入了,道理很简单,你那塑料件每个都会有误差,如果你不考虑误差的问题,压入的时候设备和和空的位置很难每次都对好,结果压入效果不好,甚至会损坏工件。
如果你就几万件,就别想买什么设备了,一个一个压吧,最多多雇几个临时工。如果长期数量比较多,那你可以采购一台自动生产设备,但依然只能一个一个压入,只是用机器替代了人。而且要有视觉识别系统,自动找相对位置。一台设备下来几十万是很轻松的事情。其实视觉识别也不会太准,但是一个一个压入,工件也能稍微自动调整位置,所以损坏工件的几率会小很多。

网友(2011-05-11):
用加热管是便宜,但要解决加热时间长的问题。
可在一个金属管里放多个铜套来解决加热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