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架结构XYZ三轴结构 求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2010-12-30):
[qq]125894090[/qq]  本人对机械结构还没看明白,希望哪位大侠赐教。

网友:
这么简单,不就是几跟轴的问题吗   主要看定位精度!!!!!!!!!

网友:
龙门运动是双丝杠或者双筒不带,细节看不到。
龙门上的机头就没啥说的了,

网友:
用丝杠螺母幅,也可用同步带,实现方式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就是Z轴没搞明白  希望您能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像是无杆气缸驱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Z轴也是滚珠丝杠副和圆棒导轨传动  现在就是丝母装在同步轮中电机通过同步齿系带带动丝母,关键是同步轮采用什么形式的径向如何定位。

网友:
龙门用的是一马达驱动两同步带轮,横移轴用的是丝杠(同步轮),Z轴用双杆气缸

楼主:
双杠汽缸有精度吗?精度最高能达到多少?

楼主:
型材的精度能达到每米多少

网友:
呵呵,理解楼主的意思了,最近朋友做了一个这样的机构,Z轴刚好跟这个一样。
一般我们常用的方式是:丝杠固定,通过螺母带动工作台运动,这个Z轴的机构恰好相反,通过固定丝杠螺母,丝杠螺母与同步轮联在一起,丝杠螺母嵌在轴承里面,这样将丝杠螺母固定在工作台上,这样电机带动同步轮的时候,丝杠螺母跟着一起转动,在丝杠螺母不动的情况下,将丝杠连同整个工作台一起上下运动。
这个是一个三轴驱动机构,Z轴那个应该不是双杆汽缸,应该后面明显有电机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能把具体的丝杠螺母与同步轮是怎样连接的说具体点吗?最好是有现成的图纸,呵呵 就太感谢了。

楼主:
哪位大侠能按照这个意思给详细说明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其实连接很简单,上面是同步轮,同步轮下面是丝杠螺母,可以在同步轮上攻螺牙孔,然后螺母就可以锁在同步轮上面了,然后将一个轴承固定在工作台上,丝杠螺母再穿过轴承,当然必要的卡环等固定连接件是不可少的。

楼主:
明白了,  不胜感激 。

网友:
做成动画更加直观一些!!!!!

楼主:
动画怎么做呀,谁能做让偶也长长见识。

楼主:
本人长期在生产一线从事机加工的管理和工艺制订,刚刚换了一家新的工作单位,主要负责产品的定位和开发,工作的转换让我感觉自己欠缺的专业知识还很多,希望有经验的大侠多多帮助。谢谢 。

楼主:
同步带的精度等级是多少,最多传输距离是多少。

楼主:
再不顶就沉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2-12-11):
买台机器来拆即可知道原理和结构。呵呵。

网友:
很明显X Y都是一个伺服电机带动两根丝杆副的,Z轴我看是气缸。。

网友(2015-11-25):
这机构龙门跨度是多少啊

网友:
那请教这个设备的运动我想是用伺服电机驱动的,那用什么控制伺服电机的动作呢?又是用什么软件编制动作程序呢?

网友(2019-10-08):
型材精度怎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