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拆解--全自动高效除尘系统--见过输煤设备的请进

楼主(2010-12-30):
火力发电厂输煤系统造成的粉尘污染,对职工的身体健康已构成了严重的危害。对此处的粉尘治理经历了干式、布袋、湿式喷淋等多种除尘方法,粉尘超标依然严重,以至多数电厂将原有设计安装的除尘系统搁置停用,浪费了投资,并对各种防尘系统失去信心。
全自动高效除尘系统
一、系统构成及用途

全自动高效除尘系统是由导料槽、抽风管、除尘器、风机、程控箱等主要设备组成。用于火电厂输煤系统缝隙式缷煤间、叶轮给煤机、皮带转运点及水平配煤皮带和原煤仓等处的煤粉粉尘治理。本系统是在分析了火电厂输煤系统现有的防尘设施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设计而成,解决了目前火电厂输煤系统现有的防尘设施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室内无煤粉泄漏,室内外排放达到环保要求。
 二、特点:
  1、 除尘效率高、自动化程度高。
  2、 双层导料槽内加装均压装置,消除落煤管中的冲击波,降低诱导风量。
  3、 该除尘装置只抽出微量粉尘,不会把0.1mm以上的颗粒抽出,降低了煤量损失。
       4、 采用多点吸尘,使导料槽四周负压均匀,粉尘无法外逸。

  5、 采用专用低噪音风机作为动力源,风机重量轻、体积小、耐磨、易检修更换,而且功率低,耗电少,可节约大量电能。
    三、系统原理
  该除尘系统采用的是在输煤系统的导料槽内加装防尘装置,以增加诱导风阻力,利用动力风机抽导料槽内的含尘气流,使槽内四周形成一定的负压,防止槽内粉尘外逸,把抽出的粉尘经高效除尘器净化后排入大气。
  四、技术指标
  1、 防尘罩无外泄,如无其它尘源,能保证室内空气含尘不超标(低于10mg/m3)。
  2、 系统耗电(AC380V):〈13KW;用水量(水压≥0.2mPa):〈2t/h
    3、 风机转速2900rpm;风量5000m3/h;风压4000pa,功率7.5KW;电流15A。
  五、技术分析
  室外排放浓度能否达标,除尘器是关键设备。室内空气含尘能否达标,导料槽是关键设备。
  导料槽设计不合理,部分含尘气流从导料槽出口直接喷出,污染室内空气,这部分粉尘,根本没有进入除尘器,效率再高的除尘器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也正是设计院设计的防尘设施效果不佳的原因。因为按设计院的分工,导料槽是归输煤组设计的,输煤组不考虑防尘问题,只保证落煤管下来的煤不撒落在地上就行,所以取名为导料槽,而不是防尘罩。防尘问题是归暖通组设计的,暖通组只能在现有导料槽的基础上加抽风管、风机和除尘器等,一旦遇到电厂容量较大,输煤量多,使诱导风较大时,减小抽风量,导料槽内呈正压,增大抽风量,导料槽内水平风速过高,部分气流冲出,怎么也解决不了室内空气达标问题。
  我们曾跟设计院暖通组的同志探讨过,他们明确表示:“我们也知道效果不会好,但没有办法,几乎各种形式的除尘器都用过了,如:静电式、布提式、多管式、CCJ水浴式、文丘里水膜式、荷电水雾式…… 就是解决不了导料槽喷粉问题,加大抽风量,还出现了喷粉更严重的情况。”我们认为这并不奇怪,抽风量大说明导料槽内水平流速高,惯性大,自然喷粉严重。
上述情况说明设计院也存在室内粉尘浓度高,就怪除尘器不好,没把着眼点放在导料槽上的情况。
  (一)、我们的导料槽是双层导料槽,其特点是:
  1、能控制诱导风:不管计算出来的诱导风有多大,我们一律将它控制到4000m3/h左右,并且从导料槽两端抽风,保证槽内水平流速降到1m/s左右,不仅能顺利的转向抽风口,还能保证导料槽出口往里吸风,绝无粉尘外溢。
  2、抽出粉尘量少:导料槽内部分正压腔、负压腔两部分,正压腔以控制诱导风量,负压腔把正压腔包围起来,正压区的空气漏入负压区时,粉尘能得到煤层过滤,使含尘浓度降低4-5倍,抽风管与负压腔连接,直接抽到经过初步过滤的含尘浓度较低的气流,可使除尘器入口的含尘浓度由40g/m3下降到10g/m3以下。这样不仅容易使对外排放浓度达标,还可以大幅度减少除尘器排出的煤量损失。

  六、系统安装所需空间
  1、 双层导料槽及吸尘管路均以落煤点为基准相配置,吸尘管路于输煤皮带侧上方约0.8m处架设(管径小于0.3m),其长度视具体情况而定。
  2、 除尘器及配套风机顺序安装,其占地面积:3.0m×1.2m,局部最高高度5m(随系统阻力而定)。

几个问题点:     1)倒料槽和传送皮带的关系是相对静止的吗,倒料槽与皮带间隙怎么确定?
                           2)倒料槽和风口的是连在一起的吗,如果不是间隙时多少?
                           3)倒料槽的上部是密闭起来的吗?
                          4)文中红色字:1.采用多点控制,又说管径小与0.3m,那这样的系统最多能有几个控制点。
                                                    2.局部最高高度5m(随系统阻力而定)。最高应该在那个点,和系统阻力有什么关系?
                                                    3.输煤量多,使诱导风较大时,减小抽风量,导料槽内呈正压,怎么会产生正压?
                           5)谁能解析一下此倒料槽结构?
                           6)煤质量比空气重,在传送带带动下有了煤灰的飞扬?那选择风机的时候,怎么确定风压那?

网友:
学习学习,能不能再具体点?

网友:
看了几遍,下了一次,还得研究,很给力!谢谢。

网友(2011-02-17):
相当给力,下下来了~~~~~~

网友(2011-03-23):
回复 网友A:

这种设备哪家企业可以做??还请推荐一下。。

网友:
能否,给个具体生产厂家。洽谈生意啊

网友:
就表达个双层导料槽,具体的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2011-06-02):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输煤静电除尘器的,对你的几个问题回答出我的答案,对还是不对,相互交流一下,现国内主流还是静电除尘器,
几个问题点:     1)倒料槽和传送皮带的关系是相对静止的吗,倒料槽与皮带间隙怎么确定?
答:导煤槽和传送皮带的关系就是相对静止的,皮带是动的,而导料槽是静态的,皮带和物料也就是煤才是相对静止的,好一点的生产厂家,导料槽与皮带是紧贴的,没有什么间隙之说。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是不会有扬尘点的。
                         2)倒料槽和风口的是连在一起的吗,如果不是间隙时多少
答:你所说的风口是什么,是吸尘罩风口吗
                           3)倒料槽的上部是密闭起来的吗?

倒料槽的肯定是密封的,最多也就是一些厂家在上面开几个检修门方便维修。
4)文中红色字:1.采用多点控制,又说管径小与0.3m,那这样的系统最多能有几个控制点。
多点控制表面上是可以达到抽风效果,但输煤煤尘与暖通的空气设计是不一样的,煤尘会在风管沉降而积灰,而空气不会。也就是说点数不是越多越好。管径的大小与风量和风压和管长及吸尘控制点个数有关,正常的话,水平管想要达到好的效果要做到风速22米每秒,垂直管为17米每秒。还有就是输煤除尘器的风管不宜水平,弯头不宜过多。这样才不堵灰。至少控制的点数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折,正常情况就是一个到两个吸口。
 2.局部最高高度5m(随系统阻力而定)。最高应该在那个点,和系统阻力有什么关系?

不明白你所说的局部高度是指什么高度,只有知道这个才能回答案,系统阻力与你的本体结构还有就是和风管有关,风管弯头大的话,阻力就大,本体是电除尘,阻力就小,是布袋或者水激的话,阻力就大。
  3、输煤量多,使诱导风较大时,减小抽风量,导料槽内呈正压,怎么会产生正压?
输煤量越大,诱导风量就大,而电除尘正常情况是在调试结束后就把风量挡板固定了,如果风量减少,导煤槽内很容易形成正压,也就是说进入吸尘罩里的风速比输煤皮带流速加诱导风速等之和还低的话,导煤槽内没理由是负压。
                       5)谁能解析一下此倒料槽结构
导煤槽大体结构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导料槽与输煤皮带之间的密封情况,每个生产厂家有差异罢了,
                           6)煤质量比空气重,在传送带带动下有了煤灰的飞扬?那选择风机的时候,怎么确定风压
风机选择是要根据除尘器的形式而选择的,风压是根据自身本体的结构有关。

哈哈,献丑了,如果有好的回答,请拍砖。

网友:
煤炭行业的除尘器最好选用袋式除尘
因为可能会发生煤粉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