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异响分析

楼主(2010-12-30):
踩油门,发现加速不明显,缺乏动力,发动机有歇斯底里的声音。最可能出现的时候是在发动机热,或冷的时候,或者缺油的时候。当然了,小排量的发动机在加速过狠可能也会出现,这里我只谈一般排量的比如1。5以上。造成此类毛病的原因可以分为,空滤,火花塞,点火线,汽油,汽油滤,气化器,油泵等问题。检查空滤,是不是脏了,火花塞是不是旧了,得换了,点火线圈坏了,汽油不干净,比如油路有水。还有检查油泵,汽化器此类(如果车上有)。
  2.当行驶中,加速也正常,点火可能也正常,但是如果以匀速行驶的时候,发现发动机转速太高但是速度似乎还是提不上去。试试查看冷却液,油压太高,或者太低,检查油压表,还有可能是点火时间设置有问题,也会导致此类症状。至于其他,可能是发动机内部问题,比如EGR 阀门堵塞等。
  3.发动机有咝咝的声音,跟蒸气或者空气从发动机里面出来一样,一般听见这种声音以后,发动机会迅速的损失动力。可能问题,发动机过热,检查冷却系统。排气系统堵塞,真空管泄漏,或者断裂。
  4.当加速的时候,发动机出现呼呼的声音,或者当减速的时候也会出现,总之跟随RPM改变,声音大小改变。可能原因,助力转向油缺少,加满油。发电机轴承可能坏损。助力转向泵,水泵的问题,都会产生类似噪音。
  5.很响的噪音从排气管出来,很烦人啊。有时候也会从前段出来类似声音,主要毛病在排气系统,检查排气管是否破裂。
  6.发动机在代速的时候,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好像什么东西在拍金属。加速的时候,行驶的时候,可能听不见,可能是气缸阀门造成,调整阀门可以改变。缺机油,缺机油也可能造成类似问题,还有就是机油压力比较低,得检查发动机机油压力。
  7.踩油门踏板,会听见砰,砰的声音从排气管出来,声音可能不是很大,车开起来也不会有不正常,油耗增加。建议查看消音器,跟排气管是否有破损。
  8.发动机有踢踢的声音,好像铅笔敲桌子的声音,声音增加当发动机转速增加。可能造成的原因,发动机内部有污浊物,建议更换机油,机滤,洗发动机。其他可能是阀门问题。
  9.行驶中可能没有问题,加速的时候会有卡嗒卡嗒的声音,建议检查点火时间设置,可能发动机过热,发动机积炭,油品不好,需要加高等级的油。
  10.尖锐的噪音,类似吱……吱……之类的,很讨厌,老远就听见了,特别是空调开着了,天气比较凉,减速的时候,更明显。可能原因,驾驶皮带打滑,方向打的太多,打到极限了。皮带太松,拉紧皮带可以解决。
  11.低速行驶,或者加油门的时候,发动机下面会出现克朗克朗之类的声音,特别是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建议把车架高,检查排气管跟跟地面之间是否有块隔热板,可能是因为那个隔热板老化引起,更换,或者除掉就可以解决

网友(2012-07-11):
宝贵的经验拿,这不知道要多少时间才能总结下来lz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