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体一次性加工装卡定位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30):
关于图片中的阀体(只说阀体,不说端盖及阀芯的加工;该阀体外表面是方的,普通铸铁,常规精度)加工问题,请教:.阀体是否可以一次装卡并加工完成?怎么装卡能一次加工完成?如何定位以保证阀孔的位置精度?加工步骤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带旋转四轴的立式加工中心

网友:
很好!HENHEN真的是好东西饿啊!好啊!很好很好!HENHEN真的是好东西饿啊!好啊!很好很好!

网友:
个人感觉:看你的是啥床子了?旋转四轴是可以的,最后片一刀就可以,还有就是看你的精度要求了,孔径+-几道?位置度有没有较高的要求,如果2轴半的床子,零件精度不是非常高的话做工装,留工艺孔反着面干也可以。个人愚见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呵呵 长知识

楼主:
楼上兄弟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这东西还没有接触过!今天开眼界了!多谢!

网友(2011-06-17):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是高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