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与pro-e哪个更常用?

楼主(2010-12-30):
我是刚接触三维制图软件的,不太清楚三维软件在实际中的应用,哪个软件更常用?请高手指教一下。另外学三维软件是从基础一点点学好 还是看实例视频从学习实例起步好?谢谢

网友:
去图书馆找本教材,按着上面的一步步做出来就好了。solidworks\ug\proe\catia其实都差不多的。小公司PROE用的比较多,这个比较便宜。航空汽车用CATIA和UG比较多。总之基础的三维建模其实都差不多。学会一个,其他的很容易学会。

楼主:
太谢谢啦,谢谢帮忙

网友:
感觉PRO/E好用点,也许是由于我刚刚学习三维的时候就学的是PRO/E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以增加威望

网友:
solidworks相对较便宜,也易上手

网友:
SolidWorks比较简单容易学习,简单易学。但是要看你是干什么的,如果做模具的话还是PROE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这种帖子就别让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