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magic教程

楼主(2010-12-30):
Geomagic应用讲义(三)

网友(2006-10-26):
转载
分类: 逆向软件教程
           Geomagic应用讲义(三)
构建Curves
创建Curves是数字化建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接构建曲线
此方法用一个或多个Slice Planes在不同的位置切割Object,将Slice Planes与Object在其表面形成的交线,构建为Curves Object。可在Polygon Phase、CAD Phase及Shape Phase创建完NURBS面后用此方法创建曲线。
1.根据Object所处的Phase,执行Polygons\NURBS\CAD>Cross Section命令。
2.在Direction选项中,选择X-Direction、Y-Direction、Z-Direction、Three-Points或Line中的一个选项作为基准平面方向,通过调整Position和End(仅在Layout选项为Range时有效)确定基准平面的位置。
3.Slice Planes是一组与基准平面平行的平面组(基准平面本身亦是一Slice Plane),在Sections中设定Slice Planes的个数,在Spacing中设定Slice Planes的间隔距离。
4. 确定Layout参量,Layout中有Centered、One Way和Range三个选项。
Centered:表示基准平面在一组等间距的Slice Planes中间,当改变Sections Value时,Slice Planes沿基准平面两侧增减。
One Way: 表示基准平面在一组等间距的Slice Planes的一侧,执行Flip命令使Slice Planes调整到基准平面的另一侧。
Range:表示一组等间距的Slice Planes夹在由Position和End确定的基准平面Range之间。
5.调整曲线控制参数。
Crease Angleolyline被分割成多个线段,这些线段的角度均小于此设定的锐角,并被转化为独立的Spline。
曲线的Fitting方式有三种:Constant、Distance和Tolerance。
Constant:设定Control Points个数来拟合曲线。
Distance:设定Control Points间距来拟合曲线。
Tolerance:设定Tolerance使曲线拟合更贴近真实。
Tension:控制曲线的光滑度和精度。Tension愈大曲线愈光滑,Tension愈小曲线拟合精度愈高。
(二)转换曲线
将Features、Paths、Feature Lines或Spline Boundaries转换为Curves Object。
1.Features为由Features>Create/Modify Features...创建的特征线。
执行Features>Features to Curves...命令,将Features转换为Curves Object。适用于Points Phase和Polygon Phase。
2.Paths为在Object上创建的由多条Spline线段组成的路径。
执行Paths>aths to Curves...命令,将Paths转换为Curves Object。适用于Polygon Phase。
3.Feature Lines为特殊的Features,在Shape Phase,执行Boundraries>Construct Boundaries命令,使得Panel内部结构由三角片转换为四边形, Features转换为Feature Lines。或执行Boundraries>Convert to Boundaries命令,将Object内部结构为四边形的Features直接转换为Feature Lines。
执行Boundaries> Feature Lines to Curves... 命令, 将Feature Lines转换为Curves Object。适用于Shape Phase,执行Boundraries>Construct Boundaries或Boundraries>Convert to Boundaries命令后有效。
4. Spline Boundaries为构建NURBS曲面的Feature Lines及Patch内部的四边形边线。
执行NURBS>Spline Boundaries to Courves命令,将Spline Boundaries转换为Courves。适用于Shape Phase,执行NURBS>Fit Surface命令后有效。
Features>Create/Modify Features...、Paths>aths to Curves...和Boundaries> Feature Lines to Curves... 命令具有相同的参数设置。
(1)选择Control Point Layout选项,此参量有三个选项:Adaptive、Tolerance-based和Constant。
Adaptive:选择此选项时,将需要设置Maximum Control Points和Control Points Spacing参数,此两参数分别表示Curves中最长的一根Curve的Control Points的个数及其等间距的尺寸,且此两参数互为函数。
Tolerance-based:选择此选项时,将需要设置Error Tolerance参数,此参数表示Curve偏离Polyline的程度,数值愈小,愈贴近Polyline。
Constant:选择此选项时,将需要设置Control Points参数,此参数表示每一根Curve的Control Points的个数。
(2)设置Tension参数,该参数控制Curves的光滑程度和拟合精度,Tension愈大曲线愈光滑,Tension愈小曲线拟合精度愈高。
(三)曲线修饰命令
1.执行Curve>Edit...命令,通过调整Control Points和Tension参数改变。并提供Tangents、Circles和Curvature三个选项,用于对Curves作切线、圆弧和曲率变化的质量检验。
2.Curve>Merge Curves...命令将若干个独立的Curve Objects合并为一个Curve Objects。
3.Curve>Delete Curves...为删除Curve Objects命令。
改变Polygonal Surface
1.执行Polygons>Thicken...命令,设置Thickness参数,Object将以Surface为基准,沿inward和outward两个方向增厚。
2.执行Polygons>Shell...命令,设置Thickness参数,缺省状态,Object将以Surface为基准,沿outward方向增厚,对于Open Surface的Object,可执行Polygons>Flip Orientation命令,改变Object的增厚方向。选择Bidirection选项,Polygons>Shell...命令同Polygons>Thicken...命令。此命令常用于创建快速成型的输出文件。
3. 执行Polygons>Offset...命令,设置Distance参数,缺省状态,Object将以Surface为基准,沿outward方向偏移,对于Open Surface的Object,可执行Polygons>Flip Orientation命令,改变Object的方向偏移。
上述三命令均有Uniform和Smooth选项,Uniform表示创建的新表面与原表面相同,Smooth表示创建的新表面是基于原表面的光顺表面。
创建NURBS曲面(Shape Phase阶段)
(一)构建Feature Lines
在Shape Phase阶段构建Feature Lines的目的,是为了构建由Feature Lines组成的类四边形(Panels或Patches),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网络线,创建NURBS曲面。执行Boundaries>Remove命令,选择Degenerate Cornors、Features和Boundaries选项命令,可分别删除对应的特征。
1.执行Boundaries>Detect Features...命令,设置Target Granularity和Features Level参数。将Object分割成由若干三角形构成的区域,并自动将一些三角边设定为特征线(Features)。
Target Granularity:定义构成Object的三角形的数目。
Features Level:决定Features所依存的曲率变化的程度。取值范围0~1,数值愈大,仅曲率变化大的三角边转换为Features,数值愈小,就有更多的三角边转换为Features。当取值为1时,无三角边转换为Features。利用此特性,可将Paths直接转换为Features。
选择Simplity Feature Line选项,将构建封闭的Features。执行Boundaries>Remove> Features命令,将恢复到执行Boundaries>Detect Features...命令之前的状态。
2. 执行Boundaries>Sett Feature Level...命令,调整Features Level参数设置,增加或减少Features。
3.执行Boundaries> Promote/Constrain...命令。此命令中包含了Boundaries>Demote All和Boundaries>Unconstrain All命令。
3.1选择Promote/Demote Lines命令:在三角边上点击LMB,使其转换为Feature,或Ctrl+LMB点击Feature,使其恢复为三角边。
3.2 选择Promote/Demote Points命令:在三角边顶点上点击LMB,使其转换为Feature Point,或Ctrl+LMB点击Feature Point,使其恢复为三角边顶点。
3.3 选择Demote All命令:取消所有的Features和Feature Points。此命令同Boundaries>Demote All命令。
3.4 选择Unconstrain All命令:将Paths转换为Features。此命令同Boundaries> Unconstrain All命令。
4.执行Boundaries>Shuffle Features...命令,此命令有三个选项。
4.1选择Subdivide Path命令:依命令图示,将三角边一分为二。
4.2选择Flip Path命令: 依命令图示,将三角边转换方向。
4.3选择Promote/Demote Lines命令:在三角边上点击LMB,使其转换为Feature,或Ctrl+LMB点击Feature,使其恢复为三角边。
执行此命令的目的,是为了构建由Features边围成的类四边形(Panels或Patchs),并使Objec表面形成由若干类四边形构成的结构。
5.1执行Boundaries>Construct Boundaries...命令。使得Panel内部结构由三角片转换为四边形, Features转换为Feature Lines。
5.2执行Boundraries>Convert to Boundaries命令,将Object内部结构为四边形(即Panel)的Features直接转换为Feature Lines。在使用此命令时,注意将四边形(即Panel)的顶点设为Feature Point。
Feature Lines即为Patch Boundaries。执行Boundaries>Remove>Boundaries命令,可恢复到内部三角片结构。
6.执行对Feature Lines的修饰命令。
6.1执行Boundraries>Relax Feature line...命令,选择欲光顺的Feature line,并设置Iterations参数确定操作次数,对所选Feature line进行光顺处理。

网友(2023-03-14):
可以分享一下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