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内部存在类似锈蚀的情况

楼主(2010-12-30):
减速箱内部存在类似锈蚀的情况,但又不像锈蚀,盼各位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感觉像润滑油有问题。造成变质沉淀在齿轮上。

网友:
齿轮表面是麻点还是污物,如果是麻点的话那就是齿轮本身材质的问题,
如果是污物,用煤油或柴油洗净加入新润滑油试试。

网友:
看起来就是锈啊。有油不代表不生锈,油里也是有水有空气的。

网友:
是不是油的问题呀

楼主:
十分谢谢!
应该不是齿轮材质的原因,从齿轮啮合面看是很正常的。
我也怀疑与润滑油有关系,另外减速机的温度高,环境温度变化大,是的减速机内部温差大,可能会产生水蒸气,造成锈蚀。但又不像锈蚀,感觉牢牢的附着上了,所以我怀疑与润滑油有关系,是不是高温时油的什么成份附着到金属表面?

网友:
油里面进空气和水了,更换

网友:
同意同意,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