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联动,靠什么检测刀具运动状态的准确?

楼主(2010-12-30):
在论坛看到五轴的数控铣床视频可以完成复杂的运动。我想了解为什么它可以完成如此复杂的运动。靠什么来检测刀具运动状态的准确。以及刀具可以如此准确的到位。如果可以铣出维纳斯那编制的程序不是非常复杂。请高手简要解答。

网友:
1,设计这东西靠数学,一大堆公式,要看懂,得一周,

2,玩这个的结构,必须会玩‘动态刚度’,鬼子比咱玩的好,一时追不上,你要是会90%,有极高的薪水,但大家不喜欢拿,没有办法,

3 实际使用,靠一大堆仪器,原理各不相同,比如对刀仪,就有许多分支,哪个玩好了,都可以,好的,要银子,哈哈,

网友:
其实五轴联动原理很简单,一堆子的数据的分析计算,再加上数据检测,误差弥补就有些复杂了。

网友:
可以用三维软件画出要加工的零件,可以自动生成程序的,只要人为地选择机床和修改一些参数就可以了,
当然,加工工艺要事先编好,想好如何装卡,

网友:
关注中,这个可以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请想问一下“动态刚度”的概念是什么啊?你有关于这方面什么书籍可以介绍一下吗?我很佩服DMG公司的设备,每次看视屏都有不同的体会……

网友:
旋转运动靠圆光栅,编码器,直线运动靠光栅尺,俺就知道这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是动态刚度

网友:
什么东西,没懂

网友:
检测是在干活前就完成了.这就是所谓的三维刀补.
只有真正意义上的五轴联动才有这种功能,靠CAM软件处理是伪五轴.
很多补偿,到现在都是限制出口的,可见,国内还玩不转.
所谓的"动态"不仅仅是指空间的范畴,还包括其他,比如温度的变化而导致的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咱们国内是没有五轴联动的床子?动态刚度就是在运动状态下产生的各种复杂的变形而产生的,如离心力,温度,切削力,往复运动,机床的振动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动态刚度。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国内有啊.DMG拉来展览,当然是可以卖给中国的.只是高级的补偿还是限制的.
前几天,亮剑斑竹发过一本书,关于并联机床的,里面有详细的解释,关于"动态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是动态刚度

抄一段书:

  静载荷下抵抗变形的能力称为静态刚度,动载荷下抵抗变形的能力称为动态刚度,即引起单位振幅所需要的动态力。
    静态刚度一般用结构的在静载荷作用下的变形多少来衡量,动态刚度则是用结构振动的频率来衡量;
    如果动作用力变化很慢,即动作用力的频率远小于结构的固有频率时,可以认为动态刚度和静态刚度基本相同。否则,动作用力的频率远大于结构的固有频率时,结构变形比较小,动态刚度则比较大。
    但动作用力的频率与结构的固有频率相近时,有可能出现共振现象,此时动态刚度最小,变形最大。
  另外动态刚度与振动的幅值也有关系,同一频率下,振动幅值越大,动态刚度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静态载荷是不是就是载荷不变化,动态载荷就是载荷发生有规律或者无规律的变化。

网友:
继续抄书:
定义
  静载荷即构件所承受的外力不随时间而变化,而构件本身各点的状态也不随时间而改变,就是构件各质点没有加速度。如果整个构件或整个构件的某些部分在外力作用下速度有了明显改变,即发生了较大的加速度,研究这时的应力和变形问题就是动载荷问题。
  静载荷包括不随时间变化的恒载(如自重)和加载变化缓慢以至可以略去惯性力作用的准静载(如锅炉压力)。
编辑本段相关词语
  动载荷   动载荷包括短时间快速作用的冲击载荷(如空气锤)、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周期载荷(如空气压缩机曲轴)和非周期变化的随机载荷如汽车发动机曲轴)。
  静载荷和动载荷对于构件的作用是不同的。例如起重机中以加速度提升的绳索。当物体静止不动或以等速上升时,绳索所受拉力等于物体的重量,物体的重量对绳索为静载荷作用。但是如果绳索吊着物体以加速度上升,绳索就要受到较大的拉力。这时物体的重力便引起了动载荷作用。
   在工程中,构件受动载荷作用的例子很多。例如,内燃机的连杆、机器的飞轮等,在工作时它们的每一微小部分都有相当大的加速度,因此是动载荷问题。当发生碰撞时,载荷在极短的时间内作用在构件上,在构件中所引起的应力可能很大,而材料的强度性质也与静载荷作用时不同,这种应力成为冲击应力。此外,当载荷作用在构件上时,如果载荷的大小经常作周期性的改变,材料的强度性质也将不同,这种载荷作用下的应力成为交变应力。冲击应力和交变应力的计算也是动载荷问题。

网友:
学习中,我们搞加工中心的方向标

楼主:
那么通过行车卷筒可以这样理解。静载荷:停止或者匀速运动产生的载荷。  动载荷:等加速等减速或者变速运动产生的载荷。

网友(2011-06-07):
可能会用光栅尺 。 要么就直接计算电机旋转???

网友:
五轴联动机床的资料不好找啊,各位能推荐一下吗。没接触过,设计很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