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方头如何加工可以达到精度要求?

楼主(2010-12-31):
直径25的轴一端是四方头,方头长20,对边22公差是0.018,四方的垂直度公差0.02,该使用什么样的设备可以批量加工保证精度要求?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看来普通铣床满足不了。

网友:
这个零件要批量加工,
1,在车床上,必须采用特殊刀具.
2,在加工中心上,必须带有快速旋转的分读盘.

网友:
          粗铣后,精磨

网友:
     精度太高难加工,到加工中心上铣试试

网友:
做专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在卧銑上用调好间隙的两把圆盘铣刀加工,这样就把尺寸变成了工具保证的尺寸。要保证四方的垂直度,做一个能分90°的专用卡具,卡具的分度卡笋采用锥形,这样定位卡和定位槽次次都保证精确定位。如粗糙度的要求也很高,可用抛光轮抛光。

网友:
铣床无论立卧,专用夹具,
长方体正中心镗锥孔(R8或ER锥度),孔对四面对称度是你方头对称度要求的1/3.,快速弹簧夹头夹工件,
轮流翻转夹具铣4面,
工件能达到什么精度完全取决于你夹具的精度。

有钱的就车铣加工中心,最简单

网友:
在四轴加工中心上,一次性铣加工完成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车铣加工中心

网友:
楼主有好的方法了吗

网友(2011-12-22):
就是一般的加工中心,将工件车后,在加工中心上立放,夹具要求好一些,很容易做到,注意粗加工与精加工用不同的刀具而且时常检查刀具的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