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式内孔芯轴的形式--求教

楼主(2010-12-31):
加工如图所示的两种零件,现在是内孔已经加工,需要加工外圆柱面、端面和螺纹孔,材料25号钢。
打算以膨胀式芯轴定位,一次装卡完成以上工序,不知这样合适否?
另外,膨胀芯轴采用什么形式的合适?尺寸如何确定(内孔的公差在使用上没有什么要求,所以一般在 -0.05~0.15之间)
数量多

网友:
没问题,不过你们的零件上螺纹孔是精加工的吗,加工外圆的时候要以螺纹孔为基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螺纹孔是精加工
现在想知道的就是:用膨胀芯轴以内孔定位,一次装卡加工外圆和螺纹孔能否满足图纸要求
如果可以,采用什么形式的芯轴,参数如何确定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看可不可以考虑将螺纹孔加工完毕后,在同一次装夹时将内孔精加工.然后膨胀芯轴可以做成带锥度的,一端带配合螺纹,而且二端带中心孔.装夹芯轴时,将螺纹很好的配合,同时锥面要与内孔的端面很好的紧贴上,这样加工出来的外圆与螺纹孔的同轴度会好一些,以保证你的跳动要求,你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
我给您发个论文吧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的关注
综合考虑后,准备采用滑块式膨胀芯轴,用气缸轴向拉紧。现在的问题是气缸采用什么方式的,活塞杆拉紧后要旋转,有这种形式的气缸吗?

网友(2011-02-07):
回复 网友B:

好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2011-11-28):
我也想学习这个,好帖子

网友(2013-06-08):
《内涨式车夹具》这附件为什么下不下来?求资料烦哪位大侠共享一份wzq528@163.com

网友(点评):
回去给你传一份 刚给你回个短信,,威望扣了--5分,求解啊啊

网友(点评):
我今天为了找这个东西,连续下载几次,扣了几十分了,不是重复下载不重复扣分么,我也想求解释呀。谢谢大侠,为大侠所扣积分默哀

网友:
我也要资料 wubaoxi@163.com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的关注
综合考虑后,准备采用滑块式膨胀芯轴,用气缸轴向拉紧。现在的问题是气缸采用什么 ...

回转气缸,或油缸,推荐用油缸,产品大稳定。

网友(2014-07-09):
最近一直在学习机械式的,原来还有气涨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不知道同心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2016-04-09):
需要膨胀芯轴夹具的找我,我电话是1522115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