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装夹方式是否安全可用?

楼主(2010-12-31):
    如图所示,长方形钢板气割后,长240mm,宽158mm,厚70mm。需要加工四个边至230,148mm。图纸中没标记垂直度公差,但实际加工要求“上拐”,也就是四个角要垂直,根据以往的测量方法,是车完后用拐尺卡两个边,以确定是否垂直。参照其他师傅们的装夹方式,一次夹两块,四爪卡盘其中的一爪分别把钢板压在另外两爪上,就是图片中那样。
   我加工的顺序是夹好后先车230mm的长边,然后反过来把车过的边紧靠卡盘,车另一边。再以同样的方法车148的短边。但问题是车完后无法保证两边的垂直度。转速132,吃刀量0.49。
  另外,我总感觉这样夹工件不怎么安全,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该夹持是有不妥。1夹紧后受力点在工件大约1/6处。而两块工件间是悬空的。容易引起刚性不足。建议在两块工件之间可靠加一卡爪厚度的钢板。并且外部将其夹紧。2夹紧工件的卡爪可以考虑加长30-50mm。以保证加工的安全可靠。

网友:
这样夹工件的确不怎么安全,加工时工件易于走动。尽量夹紧并采用较小的切削量。
至于解决垂直度问题,我们在做类似工件时,是利用四爪卡盘端面的T槽或螺孔,加装二块小角铁做靠山,以已加工面定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加长卡爪,工件属小批量,也就几十件

网友:
实在不行就在几个卡爪上焊点什么吧,已增加夹紧力!能安全点!

网友:
这样装夹有点冒汗,冷汗

网友:
很危险啊。。。。。。

网友:
不安全啊,相当于两爪装夹吧,说不定飞起来

网友:
如果没有别的装夹办法的话就用低转速小进给吧
可以做的

网友:
要是加持略有松弛,旋转的时候就会飞出去了

网友:
能干吧,看着有点悬,我试过三爪去一个

网友:
这样夹工件的确不怎么安全,加工时工件易于走动。尽量夹紧并采用较小的切削量!!

网友:
很小心的说一句,你没有铣工吗,?我想在铣床上,那是家常驻便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粗糙度25,估计能达到要求。但却安排在车床上加工

网友:
最好还是上铣床,比较安全。

网友:
最好还是铣床加工,车床如此装夹肯定不保险。

网友:
方法很新颖有创意,夹紧力大于切削力3倍以上就是安全的。

网友:
是不安全啊,但是没看到特别好的加工方法,用铣床不行吗

网友:
呵呵,其实我们公司的工艺也是非常“先进”的,说是“世界一流”也不为过。呵呵,
我们工人现在对工艺的要求是:不要求你指导生产,只要求你别阻碍生产就算你是合格的好工艺了。

网友:
要工人的命。改进吧。

网友:
牛X,不怕出工伤吗

网友:
这个方法都想的出来呀!
如何保证垂直呢???
如果只是平长度还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拐尺以卡盘表面为基准,校正。只能 在视觉上保证垂直,至于长度也不好保证,我们用米尺量的。空有图纸要求,有时候达不到要求也就那样了,但凡能用,装配上就不会来找你。

网友:
这么装夹肯定不能保证垂直度   且不安全     建议加工中心

网友:
这种夹的方法很不安全

网友:
把中间的一对爪拉大,
然后两块工件并在一起加工!!!
中间的一对爪再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