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jacent pitch deviation ,求助

楼主(2010-12-31):
齿轮公差中有一项公差fu  英文名adjacent pitch deviation     请各位前辈 知道的说下。

网友:
adjacent pitch deviation
可以直译为:“相邻齿距偏差”

网友:
根据AGMA和DIN的规定,代号fu表示两个相邻的节距测量值的差值,也就是通常说的“相邻节距误差”。
这里有个问题,严格地讲fu的英文名称为“Difference between adjacent pitches”,AGMA给出的定义为:“Difference between actual dimensions of two successive right or left flank transverse pitches”.
而LZ说的adjacent pitch deviation,AGMA和DIN并没有命名这个名称,有个类似的术语是adjacent pitch error,但这个术语的符号并不是fu,而是fp或fpt,表示单个齿距的测量值和理论值的误差,因此又叫Single pitch deviation。

这类问题主要还是要搞清楚本质,机械地从字面翻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这两个术语估计很多人都是搞混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