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电池极板(片)冲裁模加工及修磨合作

楼主(2010-12-31):
工件:电池极板(片)材质:0.02~0.1铜箔或者铝箔,双面涂覆石墨或磷酸铁锂,涂覆后厚度≤0.25mm
产品尺寸:如附件,a及b均为30~300mm,小的一次冲多片,大的一次冲一片。典型值130x220+25(耳朵高度)
冲裁尺寸精度:±0.1mm,毛刺要求小于0.0125mm,目的避免短路

只需要负责模具的部分,上下料等我们自己搞定。

最好是深圳及周边的,有意向的可电话联系。15814436409

楼主:
补充:目前是准备外购标准模架修改,凹凸模因为要求较高,得找专业些的模具厂做。
当然,如果有能力连模架一起做,也可以,那样需要沟通一下设计。

网友(点评):
深圳太远了。目前我在做无锡松下的这个东西。

网友:
兄弟,你这是用在什么型号的电池上。
另外你的铜箔或者铝箔的排位是怎么样的?冲裁尺寸+—0.1没有问题,但是毛刺0.0125mm,这个没有把握。
而且你要达到这么小的毛刺,需要好制程的管控。因为刀始终要磨损的。

楼主:
正负极之间的隔膜也就0.025到0.04mm的样子,毛刺过大,会刺穿短路。
涂层造成的伪毛刺不算的,只算铜箔铝箔造成的毛刺。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头一次见到,小第才疏学浅!跟各位大哥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毛刺对电池的性能影响很大,会造成,零电、短路等很多问题。我们是同行,也在深圳,我这里有几家不错的做模具的供应商,而且他们做电池设备加工有几年了。在深圳龙华这里,有兴趣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你。

网友:
没有说清楚,是要做成那样的片吗?还是在电路板上冲压?

楼主(2011-02-09):
回复 网友B:

是把卷材冲成图片中一片片的半成品。耳朵处较薄(0.02),其它地方有涂布石墨(总厚度0.1~0.2mm±0.005)厚许多,是一个难点。

网友(2011-05-25):
铜箔和铝箔的冲裁时候凸凹模配合间隙完全不一样,冲头的端部形状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凸模的刃口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有道理。间隙跟材质、厚度有关系;刃口角度与剪切力有关系。大侠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