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9显示内存不足

楼主(2010-12-31):
用solidworks2009,当点击异形孔向导时,提示(内存不足或尝试从标准文件c:\Documentand seteings \Administrator \ApplicationData\solidworks\solidworks2009\holewizardFavorites.mdb初始化数据来源时发生其它错误)是什么原因啊?用其他的功能没有遇到这问题。望大侠们指教,小弟电脑方面是菜鸟一个,solidworks2009是前几天一哥们帮我装的,现这哥们不在啊。

楼主:
咋的,高手喝酒去了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从以下两个方面解决吧:
1\换一个版本的ghost系统;
2、找主板和显卡的驱动光盘。

优先2,毕竟现在的ghost xp太乱了难以确认精简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电脑上咋样操作啊,菜鸟啊

网友:
可能是系统不是太好吧,也许是电脑配置不太行。我也是不太厉害的。

楼主:
今天加了一条内存,还是运行不了异形孔向导,晕

网友:
都说了不是内存不足的问题,你解决问题的方向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是菜鸟啊,望祥细指教

网友:
要不重启一下看看,有时很好的电脑都会突然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A(2011-03-24):
回复 网友B:

试一试把office的access装上看看。我似乎这么解决的。装上后,微软的MDAC 问题解决掉了。

楼主:
问题搞好,就是重装了一下系统,感觉以后买电脑还是用真版的系统要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新装的xp系统也是有这个问题。折腾到最后,似乎其实是重装dx9.0c搞定的。不是很确定。因为尝试过驱动、内存报错修正小程序等。
但的确不会打异型孔时报错了。
另外,参考sw软件帮助的建议,开了/3GB开关。

网友(2011-07-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试一试把office的access装上看看。我似乎这么解决的。装上后,微软的MDAC 问题解决掉 ...

这个可能有效 mdb数据库毕竟还是要ACCESS来支持的  我的电脑就经常出这样的毛病 重启软件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下次碰到时,你试一试把framework.net各个版本卸载了然后重新装上。我估计这个是终极解决办法。重装的话可以到微软的官方网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