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信号可以直接接数控机床的温度模块吗

楼主(2010-12-31):
数据采集卡信号可以直接接数控机床的温度模块吗???

网友:
LZ是想干什么?数据转换?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把采集的数据输入到温度模块做补偿用的啊~~~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用VB编个程序就可以了。很多VB教材都有数据采集的内容。不过你要知道数控系统里面你要控制的变量是不是可读写。在哪里。就可以随时读写数据了。

网友:
不懂 来学习的 顺便顶一下 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不是PLC吗,还要用VB编程???我先了解一下哦~~thx~~

楼主:
回复 网友C:

~~~

网友:
回复 网友B:

PLC能直接控制不用修改系统里面的变量的话 就很简单了。
你查查看,程序是肯定要的啦。当然你不一定非得用VB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thx~~

网友(2011-02-22):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heh 恩啊,不过现在确定了,也算不是太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