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开粗与等高开粗,讨论

楼主(2010-12-31):
比如加工一个内园孔,是用螺旋开粗好,还是用等高一刀一刀好呢???对刀片的好处与坏处???使用什么形状的刀片比较合适???2个加工方法效率如何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说啊???

   说真的铣床我不太精通,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螺旋的比等高的好。因为螺旋切削时刀刃端刃和侧刃的切削力是平均一致的的。如果是螺旋开粗的话,端刃和边刃都同时参与切削,等高的兜圈的时候端刃是不参与切削的,等高的方式道具的寿命应该更不平均吧。
  而且对于很多立整体立铣刀而言,端刃是可以修磨重复使用,而边刃是无法修磨的,所以切削参数时也应该从这方面出发考虑。

楼主:
谢谢追风大哥的指点。。。今天用螺旋走刀试了下,走刀明显轻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