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差

楼主(2010-12-31):
请问各位大侠铝合金压铸产品经机加工清洗后表面出现严重色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同问~一般材料颜色改变好像有两个原因,温度,腐蚀。
建议LZ:
1.机加工的时候是不是太热了。
2.是不是清洗的时候,用的液体腐蚀了材料。
纯属猜测~

网友:
我也知道会有印记产生,但一直没有好办法,期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排除清洗的时候被腐蚀,因为清洗时别的规格没有,要么是清洗前已经被腐蚀。

网友:
氧化      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