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塑料粉碎机

楼主(2010-12-31):
粉碎机粉碎后出来的不是想要的颗粒状,而是粉末,为什么呢?请大家帮我分析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本来就不可能出颗粒。如果你要出颗粒状的,那是造粒机的工作。

网友:
造粒机,然后用造出的颗粒再进入磨粉机

网友:
其实咱们买的塑料颗粒并不是塑料粉碎机粉碎出来的,先粉碎再用塑料粉碎机、通过螺杆机而生产出来的塑料,再通过切粒机切成颗粒状的塑料颗粒

网友:
看看你的刀具是不是太钝了

网友:
这主要是筛底的问题

网友:
你 用两光辊先压再切啊

网友:
塑料之乡生产破碎机,造粒机,切粒机以及塑料颗粒  联系QQ1052561162

网友(2011-03-02):
塑料之乡是哪里啊????????????????

网友:
破碎机是来打碎的,不可能控制形状,

网友:
请问筛网是多大的呢?
 全是粉末 不会吧  应该是你的那个筛网太细哦

网友:
我想到一个生产PE对接法兰的方法最大生产1200的

网友(2011-04-04):
你的机器太猛了 全是粉末???看看筛子

网友(2011-05-04):
要综合考虑。看你要粉碎的材质

网友(2011-06-10):
可能是刀片的间隙调的太小了,导致颗粒不成形,而出现粉末状。

网友(2011-08-24):
是先粉碎然后经过造粒机才是颗粒状的!

网友(2011-10-21):
如果粉碎出来都是粉末,这个跟你的筛网孔径有关,孔太小了,料下不去就一直在粉碎室里粉碎;如果你要的是很均匀的粒子,那个是废旧塑料先粉碎,后用造粒机造粒的!@

网友(2012-02-08):
我们有相关的设备,破碎-清洗-造粒的都有,有需要的请联系我,

网友:
粉末状有原因的:比如你是粉碎什么料呢?还有就是你的粉碎机刀具间隙大或者不锋利,硬把塑料磨切出来就有粉末了。即使好的粉碎机粉出的颗粒是不规则的颗粒,什么扁的细的长的粗的等都有。

网友(2012-03-15):
你把筛底眼换的偏大一些会粉出来的粒子会大些  想变成颗粒要用颗粒机再出一边

网友:
有需要注塑机辅机的请联系13601792726.罗清先生。

网友:
有需要信易牌注塑机辅机的请联系13601792726.罗清先生。

网友(2012-11-05):
都是大侠,受教了

网友(2013-03-22):
粉碎出来的是一颗颗不规则的颗粒的,并不是造粒出来的颗粒一样那么均匀,出现粉末也是有的,若是粉末很多,可能是筛网孔径太小了,料下不去,在粉碎室不断来回的剪切式粉碎,自然就成粉末了

网友(2013-08-23):
粉碎机的是你大块料给粉成小颗粒的,不是粉成粉末的!要粉成粉末的那是磨粉机,如果说是你的粉碎机把你的料粉成粉末,那说明你的粉碎机的筛网孔太小了,换一个大一点的筛网孔就行了!就不会成粉状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3-10-21):
个人觉得应该是刀的间隙和刷网孔大小的问题,要是想切成均匀的颗粒,一台设备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2013-12-14):
换一下粉碎机里面的筛网,把筛网孔换一点就行了,QQ576573513

网友:
粉碎机刀片钝了 粉末灰尘就多了

网友(2016-04-23):
一动刀与定刀钝了;二动刀与筛网间隙太大,造成料反复被剪切,一般应控制在5-10mm。国内厂家很少有能做到粉屑率百分之五以内的,这是破碎机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什么大小差不过的设备,有的才卖1万多,有点卖20多万的呢

网友(2019-03-29):
沃必得机械生产撕碎机 粉碎机 脱水机 清洗线等WX:xxq_543   电话15990606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