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SolidWorks里如何解除父子关系?

楼主(2010-12-31):
上面的视图是下面视图的全剖视图,想把下面的删了,但是删了会把全部都给删了

网友:
没懂,你这是装配体啊。哪有什么父子关系

楼主:
SolidWorks是2006版的,能隐藏但不能删除。

网友:
这个估计不行,删掉后你的剖视图就没有存在的依据了,实在不行就只有另存,然后到CAD中去删了。不懂你为什么要删,剖面线都没了,你的这个剖视图有意义吗?

楼主:
是想要那个作为装配图,下面那个没用!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具体是下面那块板吗?

楼主:
嗯,这是个模具总装图,在三维里已经画好了,然后直接投影得到工程图,模具装配图只画一个剖视图和下模的俯视图,我下面那块板是整个的俯视图,所以想把它删掉!

网友:
移动到图框外面即可,否则无解。
另外一种做法是直接产生上面的视图,然后局部剖。

网友:
楼主是不是因为俯视图中的板挡住了其它零件而想想将其移除,其实很简单,做个配置,在俯视图中选择相应的配置即可

网友:
可以一个个视图来啊,要不然试试断开关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直接产生上面的视图,上面是一个剖视图,求指导!

楼主:
下面那块是父视图,上面是子视图,关联没法断开!

网友:
请参阅附件

网友:
可以使用“断开的局部视图”这一功能:
1、先在草图中画一个包住视图的方框;
2、选“断开的局部视图”;
3、输入图形最外边到需剖视的距离;
4、OK!

楼主:
这种方法貌似可以,谢谢各位啦!

网友:
你跟你爸的父子关系能解除吗,但把你爸藏起来是可行的

网友:
这是删除不了的,你可以不这样画呀,你用局部视图,草图画大点就好了呀

网友:
把下面的视图拖到图框意外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你可以直接在工程图上调出你想要的那个视图,比如你说的上面的那个,然后画一个矩形框框住整个视图,选中那个矩形,然后选择(断开的剖视图)这个命令,再输入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2015-11-02):
放到CAD里面 想怎么删就怎么删

网友:
局部剖就行了。或者你把下面的视图拉到图框以外的区域,再把对齐关系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