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铝镀铬求助 ,十万火急

楼主(2010-12-31):
各位大虾,求助一个问题,向大家征求方法和建议
公司有一个锻铝(T4)壳体零件,有一直径30+0.02/0孔的尺寸超大0.04-0.05mm,现想在镀铬时,使孔的尺寸涨回到公差范围内,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领导的做法:将孔研一下,使粗糙度好点(本身孔很糙),在去镀铬,但结果没有达到尺寸要求,因为这个零件很重要,所以现在压力很大,上面领导已经要我们限期解决,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对于孔径做大的情况我们往往是采用镶嵌后再加工来解决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你这种情况

网友:
建议采用刷镀

网友:
     氩弧焊补上,精加工

网友:
学习中,铝合金零件如何处理

网友:
1。用镶嵌后再加工来解决2。氩弧铝焊补上,再加工来解决,不知行不行。

网友:
有一种处理方式叫滚花,滚花以后,表面会出现塑性变形,这样就出现了局部凸起,局部凹陷,在加工一下就符合装配要求了,然后表面氧化处理一下,应该可以满足应用了。这种处理方法适合轴承孔,不适合密封孔。
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电镀铝,理论上是可行的,通过电解铝盐液,让铝分子沉积在铝表面上,应该也可以得到需要的厚度,但是这种沉积应该强度比较弱,应该结合滚压处理,加强表面强度。这个方法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滚压的时候表面沉积的那层可能会脱落。
还有前面有人提到的刷镀,其实也是在加工中常用的修补手段,锈钢件时候用的比较多,修铝制品行不行就不知道了,一般刷镀是镀镍,镀铬不知道行不行。基本上刷几道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由于零件的重要性,和孔本身的装配要求,滚花好像不行,现在我们只能上数控磨床,把前面的镀层磨掉,在重新去镀铬,现在疑问的是,要是铸件,镀铬层一般都能长到0.1mm,复合零件的公差要求,但由于是锻铝件,前一次尝试后,只长了0.02左右,远远达不到尺寸要求,想请问各位大虾,在镀锻件时,能不能调整镀铬工艺,使镀铬多长点,只要达到尺寸要求就行(估计在直径方向的长0.08mm,这个厚度,锻件能长起来吗?)!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