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和铜的细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1-01-01):
比较蠢的问题,直径0.3~0.5的孔如何加工。加工设备是什么,普通加工中心可以做么,材料是普通,最后的工序是要镀铜的。有视频连接么, 搞个小项目

网友:
这个问题得根据厚度来定夺:如果比较薄,如10mm,我们可以直接加工,用钻床和CNC都可以,如果很深的话,可以用EDM,但EDM也不能解决所有深度问题,得再根据设备能力,苏州相城这边有家EDM公司,直径0.1孔,可以做到深度50mm。 再镀铜,其实深孔里面根本进不去镀层,孔口有一点点膜层。希望对你有用! 有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

楼主:
孔的厚度估计是在3-5个厚度

楼主:
直接铜做了,这样就不用去电镀了

网友:
3~5mm的板,如果件小量大要求精度不高,冲孔是比较经济的。

楼主:
0.1-0.3改成了,所以冲的话绝对可以排除了

网友:
液压上∅0.6的孔是直接钻的,钻头很软,不好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