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MM长的轴热处理变形如何解决

楼主(2011-01-01):
RT,长度为2500,最大直径为60左右的轴调质后变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提供正确方法的网友可加分,最多十分)?

网友:
热处理采用井式炉,加工的时候根据余量最小处找正。

网友:
垂直悬挂可以减少变形,入水时候垂直下水也可以减少变形,回火的时候也垂直悬挂

网友:
如果不是台阶轴可以考虑先热处理再校直

网友:
热处理前留余量,热处理采用井式炉,然后根据热处理后情况进行机械校直

网友:
我觉得这不符合常理的加工方式,一般轴调质前都是粗加工或半精加工,调质后再进行精加工至合格尺寸,我还没有听说过,轴先精加工好之后,再调质直接就可以用的。 那是表面需要渗碳、渗氮或者碳氮共渗可以的直接使用。

网友:
这么长的轴,建议采用冷拉调质钢材加工,不进行热处理

网友(点评):
冷拉棒的内应力怎么消除?

网友(点评):
价格与一般钢材相比怎样?

网友(点评):
价格肯定比热轧圆钢要贵,但对于有特殊要求的轴还是应该采用这种棒材的。 冷拉棒作为一种型材,内应力应该很小。

网友:
7#正解!用调质好的材料!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材料,普通碳钢还是合金钢,这么长的轴应该不会把调质处理作最后一道工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