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曲线阵列高手请进

楼主(2011-01-01):
高手指点下怎么才能阵列到曲面上

网友:
是否先阵列后拉伸,这样试试看。我做齿轮时就是先阵列后拉伸

楼主:
谢谢了,当是那个曲线阵列还是不会,大家给力啊

网友:
同二楼意见啊,先阵列然后拉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的帮助   我是先拉伸再阵列,你是说先把齿特征阵列了再拉伸里面那圈吗,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