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M12*1.25-7H的大径公差是多少?

楼主(2011-01-01):
内螺纹M12*1.25-7H的大径公差是多少?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应该是: 上偏差为0.018,下偏差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得出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M12*1.25-7H 中只有7H一个公差代号,就说明螺纹的大径和中径的偏差代号都是7H,查公差数值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内螺纹,你能查到大径公差?你查的什么表?

楼主:
知道你是怎么查的了,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对,不应该这么小。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

网友:
M12×1.25-7H,    这样标代表内螺纹,7H表示螺纹中径和顶径(小径)公差,查手册得出:下偏差均为0,上偏差:小径为+0.335,中径为+0.224.

楼主:
大径公差呢?大径没有公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径公差呢?大径没有公差吗?

网友:
教科书上有这么一段话,供参考。
对外螺纹小径和内螺纹大径,虽没有规定公差值。但由于螺纹加工时外螺纹的中径和小径、内螺纹的中径和大径,都是同时由刀具切出的,其尺寸由刀具保证。故外螺纹小径不会过小,内螺纹大径不会过大。

楼主:
好些天了,终于又有了有价值的回复,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了大侠的帖子,中心思想大抵就是“刀具合格+中径合格=外螺纹小径和内螺纹大径【合格】”,这段话估计就是该问题的终极答案了,可是心有不甘,因为“内螺纹大径不会过大”中的【不会过大】不应该是机械工程师追求的境界啊!!!

网友:
三径其实是三条螺旋线,螺旋线是斜直线的变形形式。每一径对应一个斜率。
外螺纹小径和内螺纹大径不好测量,不必劳神。
中径是传动准确与否的关键。
外螺纹大径和内螺纹小径用来对刀,是形成中径的起点。
由刀具和起点的尺寸链计算最后的尺寸链,应该可以了。
抛砖引玉,欢迎指正。

楼主:
其实我是由于一件事,就是:
       有一个小轴直径24,其中间有个内螺纹M12*1.25,其表面有一个键槽,经计算键槽的底部与内螺纹大径之间只有0.3-0.4左右的距离。
      我想计算一下在键槽最深且内螺纹大径最大的情况下,键槽与内螺纹是否会连通,可是无法查到内螺纹大径的公差,我就无法从理论上计算这件事情。
      假如有一天真的连通了,如果键槽合格,内螺纹中经也合格,其它的也合格,就是内螺纹大径所致,我则无法追求内螺纹大径的责任,因为我没有依据————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机会很少,但是我不想因为机会少就不去研究。

网友:
对于24的轴和M12的螺纹,0.3-0.4左右的距离应该很容易通过公差控制,中等精度绰绰有余。
我觉得,键槽和内螺纹大径距离小到有可能联通,想都不敢想。
刀尖上的舞者!艺高胆大!

楼主:
仔细计算了一下,目前在轴最细和键槽最深的情况下,键槽和内螺纹外径(12)之间还有0.335的距离,就是说如果内螺纹M12*1.25的大径公差如果达到或超过0.335(内螺纹M12*1.25的小径公差为0.335,中经公差为0.224),那么在理论上就有联通的可能。

楼主(2011-06-25):
回复 网友B:

今天看书的时候,忽然想到的……

不好意思,有一处错误,第3.中双引号内的内容应该为“M12×1.25-7H”。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经计算,内螺纹M12×1.25-7H的大径公差为+0.56 -0.50,这样的公差不能算“不会过大”了吧。

楼主:
这么计算内螺纹大径对吗?欢迎讨论。

网友:
LZ雅量高致!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看懂大侠的话的意思,不过非常感谢您回帖。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学习一下了,不错的的

网友(2015-07-11):
应该公差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大,内螺纹大径最小值应该为公称直径,此案例即为12, 可以用CAD作图,查寻中经公差表(11.188,11.368), 6H的螺纹公差,没找到7H的公差表,但道理是一样的,作图量一下,
大径公差应该为12(0,+0.451).

这个贴时间有点久了啊,正好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讨论一下。

网友:
回复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