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数控车床车铜套光洁度?

楼主(2011-01-01):
   各位大侠,用数控车床车铜套,在切屑过程中使用冷却液的话,加工后的铜套光洁度不好,但是不用冷却液的话,其加工时产

生铜粉,随处飘落,时间久了机床内部到处都是,如丝杠,导轨等关键部位都有,对机床的磨损相当的严重,请教大家如何才

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在车削部位安装吸尘器!

网友:
一个是加工工艺的改进,二是加一个附加装置。

网友:
这的确是个问题,铜粉的确非常讨厌,基本上属于防不住型。用切削液铜粉估计容易粘在哪里。

网友:
精车用金刚石刀又光又靓

网友(点评):
看不懂这个回答老大为什么会加分?楼主的问题跟这个答案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
用金刚石刀具高速干切削。必要时可考虑吸尘装置,设备少时用布袋除尘即可。

网友:
我用得是刀尖半径0.2的金刚石刀.1800转以上.加冷却液.效果不错

网友:
我们一直是加冷却液的,车出来还比较亮啊。加工参数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刀具要选对,要用金钢石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台数控车不到两年,丝杠,导轨,精度完全没有了,最近忙着更换配件,头疼

网友:
THK有一种导轨和丝杠,挺牛的,有专利刮屑防尘技术,好像叫lacos吧。忘记了,毕竟他们的东西太贵了,不过看过他们的设计示意图,估计效果会好一些。

我是做机床设计的,感觉防护铜粉真的挺难的。不过建议你试试其他冷却材质,比如稀得机油等,看看能否达到你要求的光洁度。如果不行只能是吸尘+特殊防护的导轨和丝杠了。

楼主:
谢谢!我打算再加一层防护。

网友:
前面几位朋友讲的很对,加工铜铝要求高的用金钢石刀,车削液要用专用铜铝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