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使用技巧大全Ⅲ

楼主(2011-01-01):
141 您可在 SolidWorks 里从鼠标右键菜单中查看面的曲率"冷"色(黑紫蓝)表明低曲率(低平)"热"色(红绿)表明高曲率

142 您可设定在 SolidWorks 文件中定义曲率的数值在工具/选项/文件属性/颜色中单击曲率按钮

143 您可在零件文件中生成一配合参考这可使用户为指定的实体找出可能的配合搭档您在拖动零部件进装配体时推理可能的配合搭档此选项位于工具/配合参考

144 如果您的钣金零件包含自动切释放槽,您可选择"撕裂形"或"矩圆形",而不选矩形释放槽

146 您可在添加钣金特征时给您的钣金零件添加切口单击切口标签即可

147 您可生成可从圆柱或圆锥模型中展开的钣金零件与圆柱体相联的所有边线都必须相切

148 您可生成展开的钣金零件的工程图在插入命名视图到工程图以后,从 PropertyManager 视图定向清单中选择平板型式

149 您可使适用于模型的工具栏自动变为激活选择工具/自定义,然后复选"自动激活文件工具栏"

150 您可改变插入的 OLE 对象的大小并保持其高宽比例不用拖动 OLE 对象(不保留比例)的边线,右键单击 OLE 对象然后选择属性当数值之一更改时,其它值将更新以保持其高宽比例

151 您可生成分割的 FeatureManager 设计数抓住 FeatureManager 设计数顶部的灰色杠然后往下拖动其位置随文件保存,也可为所有新建文件保存在文件模板中

152 您可通过激活 SolidWorks 2D 模拟程序插件从指令行键入 SolidWorks 2D 草图指令要获取所有指令清单,在指令行里键入帮助

153 当您将文件输入进 SolidWorks 以后, 你可执行文件上的"输入诊断"来找出文件中任何坏的面或边线输入诊断经常能够修复这些错误或将它们清除

154 您可在 SolidWorks 草图或工程图(仅指草图实体)中分割弧圆椭圆或样条曲线右键单击实体然后选择"分割曲线"

155 您可关闭自动推理线草图为打开状态时,选择工具/草图绘制工具,然后消除选择自动推理线

156 如果您将新的系列零件设计表插入进零件,SolidWorks 会自动生成一称为"第一实例"的配置,您可仔细检查尺寸将它们添加到系列零件设计表列内您可双击一特征将特征的压缩状态添加到系列零件
设计表列内

157 SolidWorks 在装配体中有碰撞检查以决定零部件干涉您还可使用此功能来显示两个零部件之间的最小范围或当零部件处于相互间指定距离以内时使移动终止

158 在工程图文件中,工程图标尺可以通过单击视图/标尺来打开或关闭此设定可保存在文件模板中

159 当旋转带透明面的零部件时,您可消除选择"动态视图模式高品质"以提高性能此复选框位于工具/选项/系统选项/性能下这将在旋转模型时改变透明面的品质为"Screen Door",而不是"Alpha
Blending"

160 您可通过右键单击材料明细表,选择属性,然后选择内容标签来将材料明细表中的项目分类单击任何显示在标签上的列以此标签分类再次单击将使用反序

161 消除选择材料明细表内容标签上的绿色复选符号将隐藏零部件,同时保留编号结构不变

164 您可单击图层对话框内的灯泡来将图层打开或关闭当图层为关闭时,指定给图层的任何实体将被隐藏

165 装配体特征可以有此特征不包括的零部件欲不包括一零部件,右键单击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中的特征然后选择特征范围

166 您可使注释与工程视图相连接(他们将移动以保持与工程视图相对应的位置)将动态工程视图打开,右键单击视图然后选择"视图锁焦"这将使视图保持激活,即使当光标移动到其它工程视图上时

167 鼠标中键旋转 SolidWorks 模型Shift + 鼠标中键将放大或缩小Ctrl + 鼠标中键将平移对于工程图,鼠标中键本身即可平移

168 您可改变工程图上的超文本链接位置您可将指针移动到角落上,一旦指针显示变为一?quot;A"时,拖动链接,然后您可更改链接的位置

169 您可按空格键来显示视图定向对话

170 配合 PropertyManager 中的"延缓配合"复选框允许您生成多个配合而不改变零部件的位置当您取消复选此选项时,所有的配合将解出而且所有的零部件将移动到位

171 当添加尺寸时,右键单击可锁定尺寸的方向(角度向内/向外,或水平/垂直/平行)然后您可拖动数字将文字放置在您需要的地方而不改变方向

172 实体选择过滤器工具栏可按 F5 键来关闭/打开激活的过滤器可按 F6 键来关闭/打开

173 你可在 SolidWorks 里匠淌教砑悠缆邸5蹦诒嗉匠淌蕉曰翱蚴保谄缆劭即褂眉呛?' (单一引用)此引用后面的任何内容将被方程式计算所忽略

174 欲查看一个草图是否适合一特定特征,使用工具/草图绘制工具下的"检查草图合法性"

175 如果您将选项" 每选一个命令仅一次有效"复选,您仍可双击一按钮来多次使用命令

176 箭头的显示/样式将根据箭头放置在什么类型的实体上而变化

177 您可使用列标题$$prp@<自定义属性名称>给系列零件设计表添加配置特定的自定义属性

178 您可使用隐藏/显示实体来控制文件大小当实体为隐藏时,显示信息最小,这样文件大小也更小

179 按住 Ctrl 然后拖动注解的引线将复制此引线

182 您可动态绕平面线性边线以及顶点旋转当旋转视图工具为激活时,选择实体欲重设绕中心动态旋转,只需在工具仍处于激活状态时在空白处单击一次

183 如要在工程图中一次查看多个图纸,选择窗口新建窗口然后平铺您的窗口您可在每个窗口选择不同的工程图图纸

184 要从钣金成形特征上移除的曲面可通过将成形工具上的相应曲面标为红色来指定

185 您可将快捷键从一部电脑复制到另一部电脑复制并粘贴您的 SolidWorks 安装用户目录中的.cus 文件

186 您可搜寻一零件装配体或工程图的特征使用任何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顶部的鼠标右键菜单选项"转到"

187 您可通过按 Ctrl 键然后选择 1-7 的一个数来更改视图 (前视后视右视左视上视下视以及等轴测)

188 右键单击一选择过滤器将取消所有其它过滤器并设定此过滤器

189 当为钣金生成您自己的成形工具时,曲率的最小半径应大于钣金厚度

190 您可将所有的 Knowledge Base FAQs (知识库常见问题解答) 以文字文件格式下载

191 您可使用鼠标右键菜单来中断或锁定特征中的外部参考引用中断将永远废除参考引用,而锁住将冻结参考引用(不会更新),而且新参考引用不能添加到零部件右键单击任何带外部参考引用的零部
件,然后选?quot;显示外部参考引用"

192 以只看模式打开 SolidWorks 文件与在 SolidWorks 浏览器中打开文件一样

193 草图在 SolidWorks 中的精确度为 1x10-6 米,在 SolidWorks 中生成的特征精确度为 1x10-8 米

194 您只能当草图在零件或装配体中打开时才可给轮廓边线添加几和关系,而在工程图中任何时候都可以

195 特征工具栏上的动态修改特征工具可用来更改草图实体的形状和位置以及特征

196 装配体中的碰撞检查可使用声音此声音文件可通过单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声音,然后更改用为默认的嘟嘟声来自定义

197 装配体中的零件序号可显示项目号数量或自定义值此自定义值可与视图的文件自定义属性超文本链接或简单文字想连接

199 如果您想制作一模型的面的草图,您可选择此面,打开新的草图,然后使用转换实体这将使面的所有边线投影到您的草图基准面

网友:
完了?共199点?

楼主:
我这儿只有这么多了,呵呵

网友(2012-03-09):
留个脚印,以后经常来看,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3-06-18):
不是242例么?

网友:
学习了242例么?

网友:
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