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距播种机过程设计2

楼主(2011-01-01):
可调距播种机过程设计2(首先申明我不要什么回报)
    新年第一贴,首先祝大家新年好,新年快乐!
     前几天发了几张可调距播种机的图片提供给感兴趣的网友参考,是为社区办好农机这个拦目,也为广大农民朋友能够早日用上一款产品质量好、功能全、性能好的可调距播种机尽一点微薄之力。
    其实这款小型播种机结构很简单,刚开始大家在讨论“齿轮变速机构,谁能设计?”时我就想作一图出来看看,大家的方案也很多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也借此机会展示一下学习的一点体会。
    可调距是指播种机种子播种的间距可调,是在播种机在行进中用变速器改变播种轮的转动速度来实现种子播种的间距可调,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在变换播种轮的结构上也可以调整种子播种的间距。播种轮的速比是可以改变的,用改变主、从动齿轮的大小就可以了。这款塔轮变速机构由于受结构空间的限制,中间过桥齿轮滑移轴相对齿轮中心距线转动了一定角度,其原因是为了避开中间过桥齿轮螺栓固定板对中间过桥齿轮滑移轴滑移位的限制,(见图)螺栓固定板可以拆卸是为了方便调换从动齿轮,塔轮变速机构变速时,从动齿轮和中间过桥齿轮必需要在滑移轴上滑移一定距离与主动齿轮一一对应啮和定位,从动齿轮和中间过桥齿轮滑移后定位是靠定位钢球定位,(见图)这款滑移轴上的钢球定位机构,(有点类似于变速器的拨叉轴定位)从动齿轮轴上滑移平键下有几个通孔,通孔内装有钢球和压力弹簧,钢球一端的孔略小与钢球,调好弹簧垫片装好滑移平键后,钢球的一端则正好和从动齿轮孔内的凹坑吻合定位,中间过桥齿轮轴上也有一钢球定位机构。中间过桥齿轮滑移定位是在滑移轴和滑移轴套上,只是钢球和压力弹簧在滑移轴套上,凹坑在滑移轴上。(见图)
    播种轮的结构是轮的园周上有几个带有一定椎度的小凹坑,刚好能容下种子和种子的数量,播种轮在转动时位于种子箱下方的一漏斗孔正好给播种轮的凹坑装上种子,转过漏斗孔后是一封闭的一段园环,当播种轮转到下方时有一孔洞,孔洞和播种管、播种犁相连,播种犁播种入土深度可调。播种轮下方孔洞到上方漏斗孔前也有一段封闭的园环其目的是防止种子转过下方孔洞在播轮箱内睹塞,播种箱漏斗孔和播种轮间有一开关定位插板不用播种时可关上。这款靠人力牵引的可调距播种机结构小巧,性价比好,使用也较为方变,适合山区丘林小面积耕地推广使用。
    下面是可调距播种机的一些技术参数:
可调距播种机
外型(图)
尺寸  长1185.3mm  宽594.7mm   高807.6mm
      种子箱离地面高488.5mm
      播种犁播种入土深度 30mm  40mm  45mm可调
      带防滑齿车轮直径308mm   宽80mm
播种轮速度可调:
播种机用变速机构:7个齿轮的齿数为;A=23,B=37,C=32,D=27,E=42,F=17,G=34 地轮轴的两个轴承之间安装5个齿轮成塔齿轮组,齿轮F/G则组装在一个摆移架上,其中一个是中间齿轮G另一个齿轮F则套在排种轴上,调整F为中间齿轮,齿轮G则套在排种轴上,齿数搭配方案及10种变速比为;
17/42=0.4;   17/37=0.46;    17/32=0.53;    17/27=0.63;    17/23=0.74;      34/42=0.8;     34/37=0.92;
34/32=1.06;   34/27=1.26;    34/23=1.48
播种箱容积   大于2200cm^3
播种轮可调
结构重量(以图为准)
    可调距播种机过程设计肯定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其最大的不足是这款塔轮变速机构使用时不太方便,改为用变速杆操控还需要一些时间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以上只是供大家学习借荐的一个方法,请不要用来申请专利。

网友:
设计倒是不错,但是不是过于复杂了。

网友:
防泥水如何处理?进了泥巴很容易卡死的

网友:
设计不错,请问一种子大小不样,大小相差几十倍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你需要播什么种子,还是又播种子又播肥料?

楼主:
“设计倒是不错,但是不是过于复杂了。”
一点也不复杂,这是讨论“齿轮变速机构,谁能设计?”的方案,把方案中的一些结构细节考虑好设计出来的确要费一番脑筋。可调距播种机看似复杂,其实是播种机的功能需要,相当于社会在发展以前用锄头现在用播种机。

楼主:
“防泥水如何处理?进了泥巴很容易卡死的”
这只是方案图,正式加工图有盖。

楼主:
“设计不错,请问一种子大小不样,大小相差几十倍可不可以。”
播种轮的结构是轮的园周上有几个带有一定椎度的小凹坑,刚好能容下种子和种子的数量,播种轮在转动时位于种子箱下方的一漏斗孔正好给播种轮的凹坑装上种子,播种轮可调换成适合各种种子需要播种的型号。

楼主:
设计不错,请问一种子大小不样,大小相差几十倍可不可以。”
这可有点象打哑谜,我猜想可能是这位网友说的是在播种的同时要上肥料,这个功能只是在播种轮旁幷上一个播肥料轮,肥料箱和种子箱隔开分别进种子和肥料,通往播种犁的进种进料口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设计不仅要实现特定的功能,更要兼顾其它条件。使用、组装、制造、材料、成本等等。更主要的是,这个设计必须可以真正地实现这些功能。楼主的设计在变速操作时会有啮合方面的问题,所以,有的档位可以说是相当于没有。另外,空间尺寸比较大,制造成本会比较高。如果楼主不介意成本的话,最好亲自做一套试试,这样会发现问题在哪里,从而更好地完善它。

网友(点评):
变速机构有两种方案,那是最早的方案,由于尺寸空间的限制变速时要换中间齿轮轴,相当麻烦,后来经过改进就好了。后一种方案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设计不仅要实现特定的功能,更要兼顾其它条件。使用、组装、制造、材料、成本等等。更主要的是,这个设计必须可以真正地实现这些功能。楼主的设计在变速操作时会有啮合方面的问题,所以,有的档位可以说是相当于没有。另外,空间尺寸比较大,制造成本会比较高。如果楼主不介意成本的话,最好亲自做一套试试,这样会发现问题在哪里,从而更好地完善它。"
其实可调距播种施肥机的变速档位用不着10个,选用5个能用的就可以了,加上变速箱盖、变速杆,这样结构简化后功能也不少,播种施肥一同进行实用化还不错,只要有好的性价比就行。制做成本我粗约的估算了下:调整后结构重量按10kg计算,钢材料费按2元/kg,材料费20元,结构制造系数取6,这样制做成本费应该在120元左右。只是当前农机市场这类播种机的行情不知怎样,有否操作性。

楼主:
这张贴还没有打分呐,加分不好说打分还是要的。

楼主(2011-03-10):
有谁需要合作生产可调距播种机。

网友:
建议楼主自己做一台样机试验一下,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改进,直至达到目标。理论上的东西有时付之实际之时会和想象有一段距离,尤其是实践经验不多时,更是相距甚远。

楼主:
有谁需要合作生产可调距播种机,方案可讨论。

楼主:
再说一遍:设计制做这种播种施肥机简直就是小儿科,技术含量并不高,一般农机厂都可以生产。可调距播种施肥机的变速档位选用5个能用的就可以了,加上变速箱盖、变速杆,这样结构简化后功能也不少,播种施肥一同进行,有很好的性价比。制做成本我粗约的估算了下:调整后结构用钢重量按5kg计算,考虑成本和播种机一年使用时间就一两天,大部分结构件可以用塑料替代钢材,塑料重量按5kg计算,料费按2元/kg,材料费20元,结构制造系数取6,这样形成批量后平均制做成本费应该在120元左右。只是单件试制可调距播种施肥机的成本费很高,材料费、加工费、外协加工费、组装调试费可能要七、八百元。相比之下可调距播种施肥机的前景看好,是一款值得推广使用的播种施肥机。有愿意合作生产可调距播种施肥机的可以联系,也可以自行设计生产。

网友(点评):
在播种器后配上覆土器和压实轮(图上未画出)。另外可就此播种施肥机做成双行播种施肥,效率可提高一倍。

网友(点评):
在播种器后配上覆土器和压实轮(图上未画出)。另外可将此播种施肥机做成双行播种施肥,效率可提高一倍。

网友(2011-04-21):
楼主太给力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2011-07-19):
热烈祝贺2011中国西部国际现代农业装备展览会"将于7月21-23日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网友:
变速箱值得借鉴

网友(2011-10-29):
钢材料费按2元/kg?什么钢材这么便宜?这么便宜的钢材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点评):
用塑料还更便宜。

楼主:
川龙瑞胜双行手扶式播种机(图)

网友(点评):
这款播种机也不错。

楼主(2013-09-07):
可以将10速变速移植到川龙瑞胜双行手扶式播种机上。

网友(点评):
10个变速在播种机上己经够用了。

网友(点评):
钢材料费2元/kg是以前的市场行情。

楼主:
增加无数个备用齿轮还会有无数个速度。螺栓紧固连接装置改变为快速紧固连接装置以方便变换速度及装置。

网友:
这可有点象打哑谜,我猜想可能是这位网友说的是在播种的同时要上肥料,这个功能只是在播种轮旁幷上一个播肥料轮,肥料箱和种子箱隔开分别进种子和肥料,通往播种犁的进种进料口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懒学生做作业照抄总比不抄好,时间长了就懂了。

网友(2013-10-11):
这个严格来说是调节株距。多行栽种的情况下存在行距和株距之分,目前在插秧机上已经实现了株距可调功能,就用的是塔轮,与行走速度配合,共九个株距,更换齿轮后会有更多株距。

网友:
没必要做这么麻烦吧,做多个齿轮,用的时候更换即可。川龙瑞胜做的机器跟日本的一个企业做的播种机很相似。后者是用多个单独的链轮,可更换使用。
国内有些作物,密度较大,行距可能在5cm左右,这样的机器做多行的不知道能否做到。还有些非商业化的种子,直径不均匀,可能从0.5-2cm,这样的种子如何播呢?

网友(2014-06-14):
结构小巧,性价比好,使用也较为方变

网友(2017-05-30):
设计不错,请问一种子大小不一样,相差几~几十倍可不可以。